[无线] 拆解凯迪kaide KK-555 Mini型2波段收音机

楼主(2025-01-06):
收音机是之前买老PANDA(熊猫)晶体管收音机卖家赠送的。

扔抽屉里一直没有用,拆开看看显示模组能不能移植到发射器上。

机子确切说是大号Mini型
机子是好的只缺手带绳
进了灰尘
机子年龄估计得有15岁以上,主板上的日期是2006年7月12日

耳机接口上部的方孔就是安装手带绳的

音量旋钮太死手指按住根本就转不动,得要指甲抠

  到底是凯隆还是凯迪?凯隆的Loog是“ Kchibo

关机显示时钟,开机MW/FM频率显示

开拆

外壳就两颗螺丝,电池仓里一颗,后壳标签纸下一颗

主板就一颗螺丝

华晶的芯片?CD1691

接下来拆显示屏模组,螺丝有4颗,全被主板遮住,
连接线非常短,主板根本就掀不起来,螺丝刀有点难深进
要左腾右挪螺丝刀才能伸进

貌似可以移植,但是作发射显示频率是要加上中频频率,

喇叭震动单元塑料膜

拆机结束

网友:
这小机子我有一台,接收效果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老头老太的最爱呀

网友:
这数显的收音机很便宜

网友A:
工厂已经举步维艰了

网友:
好多年没听过收音机了,也不知道收音机里面说些啥

网友:
数显机一个了,太多干扰了,根本就不耐用了

网友:
磨具还是有些糙啊

网友:
地摊机的代表作

好用便宜

网友B:
低端机,一般用用还可以。

网友:
十几年了 当时还是挺漂亮的

网友:
买一送一,不错,最起码还能用。

网友:
现在收音机干扰太大了

网友:
电路看不懂,但能看出这磁棒缠的比较糊弄
感谢分享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低端机,一般用用还可以。

是的,90年代的2波段芯片都是用索尼的,后来全是国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厂已经举步维艰了

能撑到现在也是不容易

网友:
这个还是普通模拟收音机

网友:
现在我们这里也就调频能收到几个台,调幅一个也收不到。

网友:
这种调台比按键的好用

网友:
那些分立元件,布局可是相当的随心所欲。话说收音机、电视机,沦落到今天的局面,刘洪斌们及纵容刘洪斌们功不可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