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固态硬盘开卡是插在USB2.0还是USB3.0?

楼主(2025-01-06):
我这个是忆捷硬盘盒的

网友:
开卡主要看主控,一般和端口没关系

网友:
一般建议插3.0

网友:
看主控, 桥接, 能用3.0的就不用2.0

网友A:
一般来说都可以,3.0速度更快

网友:
3.0有时候会出问题,这个时候换2.0尝试,2.0的供电只有500ma,注意外置供电。

网友:
都可以,,先选3.0,不行再2.0

网友:
记得以前用2.0的多

网友:
都可以,,先选3.0,不行再2.0  我都是用2.0的端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来说都可以,3.0速度更快

开出来的速度有没有区别,都一样吧?

网友:
其实在usb3.0出来之前,不都是2.0接口开卡吗?这个问题不是个问题。再说你在3.0口开卡难道开出的卡比2.0口的快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开出来的速度有没有区别,都一样吧?

没区别

网友(2025-05-02):
开出来的速度有没有区别?

网友:
是咯,感觉没啥区别,看主控是啥主控,这是关键

网友:
3.0和2.0都试过,没什么区别

网友:
谢谢楼主和楼上的老师们,学到点知识了。

网友:
是USB3.0接口

网友(2025-07-18):
这个有区别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