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联路由器 TP-LINK TL-WR800N 300Mbps不通电

楼主(2025-01-06):
插座通电一夜,第二天早上路由器不通电了,普联路由器  TP-LINK    TL-WR800N   300Mbps迷你款,求懂得

网友:
改外接电源试试,不行扔了。

网友:
我有个迅捷的,看上去一样,我去掉高压部分,用5V供电,电路板塞86底盒里边,后来升级WIFI6放弃了

网友:
检查 电容边上二极管 SR206 是否短路,短路换FR207。

网友:
图一内存左边那个整流二极管测一下短路没有,这款机器好像有个大致的通病,就是那个二极管短路,换了就行。

网友A:
我有几台单天线,双天线,三天线的普联的路由器,用几年就出线断网问题,后来就不买普联的路由器了。

楼主(2025-02-08):
引用 网友A:
我有几台单天线,双天线,三天线的普联的路由器,用几年就出线断网问题,后来就不买普联的路由器了。 ...

确实好坏,他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