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废品站捡了个瑞格尔RD-808投影仪

楼主(2025-01-06):
捡垃圾日常,打包站隔壁的老叔那里有个投影仪看着像是刚卖的不久,旁边还有个还有个万兆光猫,和一个小米4a的千兆路由器,投影仪称了3.8公斤,单价3.5元/公斤共14元,光猫10元/个,小米路由器没要,剩下的给了1块钱,老叔很开心我也很开心,想当初刚来这家废品站的时候大叔脾气很暴躁啊,这两年相处下来好多了,那时候可是真撵人啊,剩下几个废品站没啥好玩的。

回来插电开机轻松秒杀,因为就没大问题,没有遥控器,机顶盒蓝牙遥控插后面,电源线就更简单了,电饭锅线就行,软件用当贝桌面影视仓非常棒,机子是安卓系统可以连WiFi,看电视不错,就是对焦挺烦的,左边清晰右边模糊,右边清晰左边模糊,最后调的都较为模糊才行,这个不知道怎么解决

光猫和我家现用的一样,没啥意思卖掉回血,子弹头插排就很垃圾,回家拆着玩。垃圾佬的一天~~~~

网友:
投影仪还行,值了

网友A:
好运气居然是好的。

网友:
清晰度还是差了点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运气居然是好的。

好也不好,一边不是很清晰,感觉对不上焦

网友:
应该是光学镜头内部的固定处松动,拆开看看

网友:
可以
就这价格,还要啥自行车

网友:
肯定算捡漏。这价格,还要什么自行车。

网友:
白菜价,还要啥自行车

网友:
路由不错,家里附件的废品站除了纸壳子没加过别的

网友B:
光猫不错,本来想收一个电信版中兴4系列,但看看某鱼才40+ ,如果收10+12运费挣20想了一下也没要,

网友C:
小区邻居说投影仪坏了,配个遥控器也不行,说送我,我拿回来检查发现就是遥控器电池仓被电池漏液腐蚀了,清理干净正常使用

网友D:
正三角摆放试试

你这是偏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光猫不错,本来想收一个电信版中兴4系列,但看看某鱼才40+ ,如果收10+12运费挣20想了一下也没要, ...

所以废品站一般只收一样东西就比较亏价位比较高,多收几个均摊成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小区邻居说投影仪坏了,配个遥控器也不行,说送我,我拿回来检查发现就是遥控器电池仓被电池漏液腐蚀了,清 ...

你这才是真正的白嫖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正三角摆放试试

你这是偏放了

应该不是,这个放正也很难对上焦,感觉是里面的镜片不正

网友:
说是 捡到了一个投影,还有一堆附属品,值了

网友:
这真是捡到漏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也不好,一边不是很清晰,感觉对不上焦

里面的菲白捏尔透镜轻微调正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不是,这个放正也很难对上焦,感觉是里面的镜片不正

是的,偏一点不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