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拆解联想Air H2投影机

楼主(2025-01-06):
一个联想的LED投影,分辨率1920*1080,外壳忘拍了,借网图吧

背面接口,电源、USB、HDMI、红外、耳机,整机只有一个电源按钮,其他操作全靠遥控器,套的时候卖家说遥控器丢了,查了下某宝遥控器十来块钱,没想太多就买了,到家测试遥控器app全无效,想着都不匹配,结果发现某宝的遥控器也是无效,大概率红外遥控挂了,这就心烦了,本来打算找卖家退货,但是这笔玩意手里放了好几天卖家大概率不认,正好发现蓝牙和USB遥控可用,凑合用吧

铭牌型号,坑爹玩意螺丝不放脚垫下,放铭牌下,吹风机加热软化不干胶,揭脚拆螺丝

取出内胆,背面铝合金散热

侧面,左边是光源,可以看到热管,右边是上图的散热片,应该算是辅助屏幕散热的

LED双热管散热+双风扇散热,功率没测,发热量有点大,接线是一颗NTC测温电阻

12V0.1A风扇X2

拆完光源看光路,大众结构,光源-90度反射-菲涅尔透镜-屏幕-菲涅尔透镜-90度反射-出口,右上角有个风扇吹风,但是整体密封,所以风只能在光路内循环,然后通过背面散热片向外导热,工作时散热片挺热,屏幕估计也是火急火燎的

屏幕尺寸8*4.6cm,换算下的话差不多3.6寸吧,不想清理屏幕了,就没直接测斜角
1920*1080,屏幕清晰度还可以,就是亮度相当一般般

侧面喇叭

再说说主板,CPU散热粘的比较结实,不弄了,记得查到了用的什么U,之前没发,然后忘了
配置1G+8G,装个当贝再整五六个app倒是够用,也不算卡

三星的8G eMMC ,型号KLM8G1GEME

NS4263 双声道功放

小螃蟹家的RLT8723DU, 蓝牙WIFI合一模块

剩下的一堆电源管理IC懒得查了,全家福

官方介绍280流明,只能说属于能看行列,开灯下投个四五十寸还行,家里有小孩子看一会动画片凑合用用,省的三天两头换电视了

网友:
做工看着不错

网友A:
安卓系统,用dmesg能看到红外遥控按键的信息的,不匹配的遥控,每按一下键,那边会有Wrong custom code is 0xXXYYZZZZ显示,之前一直用这信息写遥控配置,这样就可以共用遥控了。
你可以试试,若有这种信息输出,那就是遥控不匹配,改一下配置文件就行。没root权限改不了。

网友:
总感觉投影仪鸡肋的慌,应该是没有切实使用的场景

网友:
额,散热必须好

网友B:
LED投影机,效果不会很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卓系统,用dmesg能看到红外遥控按键的信息的,不匹配的遥控,每按一下键,那边会有Wrong custom code is  ...

不大会搞机,玩不明白,连开发者模式都没整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ED投影机,效果不会很好

亮度上不去,还是得DLP或者激光

网友:
这和pdd上3~4百多是投影仪一模一样

网友:
看着做工不错哟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亮度上不去,还是得DLP或者激光

对,LED晚上看勉强还可以

网友C:
风扇声音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风扇声音大

还好,风扇功率小,听不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亮度上不去,还是得DLP或者激光

上个1000左右的 比如腾讯极光D2?

网友D(2025-03-09):
lcd投影的主要问题在于亮度吧?lcd屏幕光源透过率不高,光源够亮,镜头过关,按理说效果不会太差。它也是有优点的,就是无频闪,适合频闪敏感人士。dlp三色切换不可避免的有频闪,而且波动深度较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cd投影的主要问题在于亮度吧?lcd屏幕光源透过率不高,光源够亮,镜头过关,按理说效果不会太差。它也是有 ...

是的,主要就是亮度,分辨率足够,两层偏振片亮度牺牲不少,只能遮光环境使用

网友:
看着做工还可以啊

网友:
单LCD投影,玩具级的,

网友:
国产幻灯机结构都一样。想看得舒服至少3000流明以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