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朗科里的,这个是mlc还是tlc

楼主(2025-01-06):
朗科里的,这个是mlc还是tlc

网友:
朗科皮金士顿芯也是牛皮了

网友A:
KST自封片?得看到底是什么颗粒,不过才120G我猜应该不是TLC...

二○二五年一月六日

网友:
这种最便宜最次的小马主控肯定配tlc

网友:
怎么还是金士顿的

网友:
应该是TLC,跑一下全盘写入便知

网友:
用flish ID读写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B:
公司前台 主机 5个朗科的盘,两年不到 全挂了,不敢恭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KST自封片?得看到底是什么颗粒,不过才120G我猜应该不是TLC...

应该是TLC

网友:
大概率是TLC

网友:
朗科里面塞了个金士顿,服了。垃圾中的垃圾

网友:
朗科竟然用金士顿的片,看方案也像是金士顿的,找个工具看看ID就知道是啥了,不过这读写速度也是挺慢的

网友:
东芝BICS3,紫薯布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公司前台 主机 5个朗科的盘,两年不到 全挂了,不敢恭维

那些螃蟹主控的肯定挂,还有2259xt2配长江128L的不升级固件到V0823的也会挂,刚好碰到长江大规模召回X2-9060

网友:
朗科的盘还有mlc吗?

网友:
朗科还不如爱国者的芯片实在,现在真不敢试,以前32M朗科封神,用了十几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