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关于c245烙铁芯的功率需要200W吗

楼主(2025-01-06):
看了极博星,正点原子焊台,245烙铁芯的最大功率 都达到200W,
我想就为了2秒化锡和1秒回温的目的吗?好像也想不出其他的目的了

网友:
烙铁头小的使用方便,但是容量储备少温度被拉低快,功率大的补充快一点。

网友:
2秒还是2分钟升温并不是刚需,但保证冗余功率快速回温还真得有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温快和加热快都是优点,减少等待时间,大焊点容易焊

网友:
唯一目的骗你的软妹子。

宣传视频中,烙铁头绕锡丝,怼冰块、冷水测试回温,目的就是证明自己有多少NB。

但实测一塌糊涂,冷水前后温差没有,也没有温探头,实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心知肚明。

网友:
确实升温快。自己买个国产245玩玩就行了。

网友:
低于200W的也能用,只是化锡和大焊点回温慢点

网友:
245比t12好用多了,谁用谁知道,不管是寿命还是回温

网友:
功率储备是必须的,恒定烙铁头温度和快速回温不是小功率能达到的,我现在用的120w高频焊大焊点都要落10°

网友:
广告到位 价格也到位

网友A(2025-02-07):
那不然呢。烙铁最影响使用体验的不就是回温速度么,这种电阻丝式的发热芯,回温速度肯定式跟功率成正比的嘛。T12如果不用来焊接大焊点,日常DIY肯定是够用了,但是毕竟七十多瓦的功率在那里摆着。焊接铜条之类的大焊点就力不从心了。靠提高温度硬刚也无济于事。

网友:
200w一秒化锡,不过我已经烧断一个国产芯了。建议不要超150w。

网友:
硬的又快又持久才是好功夫。只会硬的快 ,不能开高档位,不能太热,不能次数太快,容易氧化 容易烧死,容易擦破皮 这些都不是真功夫

网友:
大焊 点时,这种瞬时功率就很有用。

网友:
功率大回温快,有些精密维修要求焊接时间要短,怕烫坏元件吧,而且它体积小巧,使用更灵活。

网友(2025-04-12):
引用 网友A:
那不然呢。烙铁最影响使用体验的不就是回温速度么,这种电阻丝式的发热芯,回温速度肯定式跟功率成正比的嘛 ...

换马蹄头c15的

网友B:
用不惯C245,还是在用着尖头T1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不惯C245,还是在用着尖头T12

为什么用不惯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