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一拖三安卓线为何比三合一充电线贵很多?

楼主(2025-01-06):
三合一的2.1元就能买到一根,

一拖三安卓线为何一根要5元

网友:
这得问厂家...

二○二五年一月六日

网友A:
李老师说的好,不求最好,但求最贵

网友B:
应该是线经要粗才行。因为三合一一般只给一个手机用,一拖三最多要给三个设备充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李老师说的好,不求最好,但求最贵

哪个李老师

网友C:
一拖三分叉口是芯片,三合一分叉口是连通。
差距在多了1个芯片和3个三极管,外加一个小主板的钱。
一拖三可以分别不同电压充电,三合一只能一种电压,会导致其他两路升压着火冒烟。

网友:
说明你在PDD上找找看。

网友:
问题不成立吧

网友:
大品牌的哪种都不便宜。

网友D:
三合一是什么线没印象?平时基本用的一拖三,感觉用不上三合一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一拖三分叉口是芯片,三合一分叉口是连通。
差距在多了1个芯片和3个三极管,外加一个小主板的钱。
一拖三可 ...

我想问问哪个牌子一拖三数据线带芯片的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拖三分叉口是芯片,三合一分叉口是连通。
差距在多了1个芯片和3个三极管,外加一个小主板的钱。
一拖三可 ...

愿闻其详……一根线还能数输出多个电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三合一是什么线没印象?平时基本用的一拖三,感觉用不上三合一。

三合一,3个头不同,有苹果头,有安卓头,还有typec头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想问问哪个牌子一拖三数据线带芯片的??

充电线为何还要带芯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拖三分叉口是芯片,三合一分叉口是连通。
差距在多了1个芯片和3个三极管,外加一个小主板的钱。
一拖三可 ...

一拖3真的能3个头不同电压输出么
如何检测是否支持不同电压输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线经要粗才行。因为三合一一般只给一个手机用,一拖三最多要给三个设备充电。 ...

一拖3线看起来也不粗啊

网友C:
可能我说的有误,不是不同电压而是正常充电和涓流充电的问题,实际上还是先充一个,不过实现了同时充电。(举个例子你有个手机在9V快充,其他两个线口就只能5V慢充不能快充,芯片里的降压模块和150电感会限制其他线的电压来保证你的安全,如果这个降压模块坏了,你的另外两个线口又恰好是最大只能6V的蓝牙耳机啥的小设备,就会有概率被9V高压充冒烟)。

一拖三需要加芯片来实现感应三个接口的用电情况来实现独立供电。
但是三合一就是一根线不需要感应接口因为只允许用一个接口,多用是违规操作,出事和人家没关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我说的有误,不是不同电压而是正常充电和涓流充电的问题,实际上还是先充一个,不过实现了同时充电。( ...

一拖3线芯片坏了,有可能把手机搞坏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我说的有误,不是不同电压而是正常充电和涓流充电的问题,实际上还是先充一个,不过实现了同时充电。( ...

3合1也可以同时充电的,一个口给typec口手机充电,另一个口给安卓口手机充电,我试过是这样的。。。

网友:
当然和线的粗细也有关系,越粗线阻越少,损耗越少。但是本质上的差距在芯片的价格上。实在不想,只是为了解释问题,而拆坏一根线,你要是想追根问底,随便拆个看看就行,什么京东罗马仕啥的便宜一点,拆了不心疼。别人的图,不是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