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个微型电动打气泵

楼主(2025-01-06):
淘个二手电动打气泵,拆开看看。好象很简单,就个充电宝加上充气泵,两节18650电池,是串联的。

侧面是标准typec充电+usb输出+应急电源

网友A:
竟然还是金属齿轮...

二○二五年一月六日

网友:
打个自行车还行就是电池少了点

网友:
估计打自行车压力不够,打汽车电量不够

网友:
那个管子打气时温度很高,离电池远点最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竟然还是金属齿轮...

我见过几个都是连杆断了,塑料齿轮倒是没怎么磨损

网友:
气缸有点小,活塞高速往复运动会产生高温,连接活塞的连杆最好是用金属材质的。另外最好给电池摞个位置,连接气缸的胶管里面会有高温气体影响电池寿命

网友:
金属齿轮不错!

网友:
这玩意一点都不好用,还不如买几十块钱大点的打气泵

网友:
给电动车自行车补点气还是行的,就看电池如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竟然还是金属齿轮...

关键那个活塞好像是锌合金的

网友:
金属齿轮,不错!

网友:
金属齿轮好,可惜塑料曲柄。

网友:
我的是气缸上 的皮环磨损了,打不上气压

网友:
冲自行车可以

网友:
看着还可以,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