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小型电动工具波箱里面的润滑脂

楼主(2025-01-06):
起子,松下或者高一工科,我拆过好像高级的都是那种绿色的润滑脂,买什么样的加进去呀

网友:
我记得齿轮间要用锂基润滑脂,像汽车上那些齿轮间用齿轮油润滑...

二○二五年一月六日

网友:
长城  昆仑  美孚的 HPR润滑脂(蓝色的) 800G不到40元

网友:
我去工厂机修车间顺了点二流化钼锂基酯,蓝黄色的,非常不错。

网友:
一直用淡黄色的润滑脂,也不知道是哪种

网友A:
业余条件有什么黄油都可以,挣钱的家伙就要用专业润滑脂了。
我在路边捡到半拉个像猪大肠是的软瓶的黄油~浅黄色类似凡士林的粘度,所以工具齿轮和轴承(如自行车)都用它了。

网友:
手电钻用黑色的  二硫化钼锂基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业余条件有什么黄油都可以,挣钱的家伙就要用专业润滑脂了。
我在路边捡到半拉个像猪大肠是的软瓶的黄油~浅 ...

你捡到的就是5元一管的普通黄油。

网友:
我是随便用

网友:
我是用壳牌佳度的锂基脂,蓝色的。一公斤捅的三十来块钱,能用到天荒地老。美孚的不要买,假的太多,或者说很难买到真的,免得扯皮。

网友:
多年前买了1kg耐高温的那种蓝色的黄油,美孚的。至今还有一大半,很好用。车上也能用。

网友:
随便加,只要不要加太多或太少就行了,你加再好的润滑油也不会改变它的性能,加再差的润滑油它也不会坏。

网友:
好的锂基脂和适量的齿轮油搅拌,就可以得到合适粘稠度的润滑脂,重载输出端可以用二硫化钼

网友:
我用的是长城的白色油,现在感觉有点稀,准备换高温黄油。

网友:
二硫化钼哪都能用用

网友(2025-02-05):
最好是使用丝杆滑轨润滑脂,9.6V以下的最好是使用皂基类的。

松下6220、6225、7410使用的是协同EP NO.1,7420/7520、7421/7521使用的是山一NS油脂,个人推荐摩力克EM-30LP、EM-30L、EM-50L,也可以使用较为便宜一些的贴片机丝杆导轨润滑脂,例如THK、NSK等。

网友:
虎头润滑脂,参考我发布的电锤加油篇,自己搜索,可以找我的详细发布的就有,

网友:
不要买汽车的润滑脂根本就不能用,粘度添加剂根本就不能用,汽车机油都型号了,大众的新发动机只能加规定的0号机油,加错了堵排气管颗粒捕捉器,本人修理汽车,修理电动工具,修理家电,修理汽车我这里好多家修理厂修不好的问题找我,一下午就解决,

网友:
涂点黄油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