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美的智能电饭煲fz4012b雅姿系列拆修

楼主(2025-01-06):
电饭煲还可以有10年多了,这次烧了继电器和保险,图在另一手机上,换了好了,顺便给大家看看,随拍几张图,

上盖有加热丝防止水滴落在饭里面,预约功能是直接设置显示结束时间非常人性化。
老看大家上盖断线报警,为啥我这个就不断线呢,。,,真是气死人哟

楼主:
功能到是多,可惜有老年人基本直接标准煮,精华煮,超快煮很少用,粥和稀饭倒是用过还不错,其它啥子锅巴饭 煲仔饭根本没有用过

这篇有电路 你们喜欢的  。。。

网友A:
看出来了,专家最近不忙了,一天发好几个帖子,很巴适的样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出来了,专家最近不忙了,一天发好几个帖子,很巴适的样子

屁,,忙求得很呢,,,,忙里偷闲啊。。。。

网友B:
看外观屏幕高大上,还以为是电磁加热的

网友C:
智能,都是智能的,实际就是智商的

网友D:
做工感觉有点一般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外观屏幕高大上,还以为是电磁加热的

当年卖700多的,这个是样品,商场处理200多买的,目前好像只有松下在用这种屏幕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智能,都是智能的,实际就是智商的

这不算智商哟,比简单的电饭煲好一些,现在好多低价电饭煲上盖只有传感器没有弄加热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保护措施做的不错

能用这么久可以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做工感觉有点一般

其实电饭煲买正规牌子总体还可以,买小牌子按道理应该质感差一些

网友F:
之前也拆了一个和这差不多的好像是ws506的型号是5L的,现在电脑版还留着呢不知道有什么用,是锅底的壳子锈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之前也拆了一个和这差不多的好像是ws506的型号是5L的,现在电脑版还留着呢不知道有什么用,是锅底的壳子锈 ...

只有闲鱼出给有需要的人,自己没啥子用,

网友G:
牙膏满了,

机器不错,就是该洗洗刷刷了

网友:
功能多,好多用不上!

网友:
商场处理200多买的   好评啊   便宜实用

网友H:
都10年啦,有机会还是换个新的吧,看着这老货有个强有力的大脑,但加热方式还是传统的,现在多数是IH电饭煲了,加热要均匀得多,其实就是个电磁炉差不多。

网友:
这么老的电饭保还值得修吗?应该去支持以旧换新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牙膏满了,

时不时清理一下,这次拆机正好可以清理一下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都10年啦,有机会还是换个新的吧,看着这老货有个强有力的大脑,但加热方式还是传统的,现在多数是IH电饭煲 ...

IH电饭煲没用过,管他呢,把饭煮熟就行了,米好就行,要求不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