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拆个据说4S店里花了2W的显示器和配套的小主机

楼主(2025-01-06):
亲戚从4S店里拉回来的淘汰产品,本来以为只是个普通电视没准备拍照,拆开看了下做工不错还带个小主机就拍了点,据说是当年2W买的。

巨厚的边框,32寸看着有42寸大,铁的,巨重,拆就是为了把后盖和其他点配件支架之类的拆了分开拿

内部结构,这做工还是挺口水的,就是这4个风扇看着挺迷惑的,ccfl太热要散热?小主机原来是在下面两个风扇之间,先拆了就没拍

8cm的风扇,喇叭差不多大,音质不知道怎么样

驱动板草率了点,用的通用板,倒是可以二次利用下

电源板,CCFL背光,所以高压板啥的比较大,最要命的是重

用了个USBHUB扩展了下小主机的USB口

背光接口,还没点亮看下有没有老化,其实无所谓,家里屏和电视够多了,这台是亲戚说不要就给收废品的了有点不舍得才去拿的

三星的屏,色域不错好像

32寸常见分辨率了,有些屏虽然这个分辨率但是上了电脑能调到1080p,不知道这个行不行,否则就更没啥折腾的价值了

接下去是配套的小主机了

手掌大小,具体懒得测了,反正也不是啥通用机箱,想换板也难

H65M的芯片组上了个DP还是挺少见的吧,还带了两个USB3.0,不过这机器接口在那台电视上完全不外露,这两个USB3.0完全浪费掉了。DVI支持VGA,19V电源,上面那个看着像天线,其实不是

保修贴还在,14年的,猜也知道是H65M的芯片组了

型号,Aopen DE51001 建碁数字引擎,还真是个正规小主机,最后张图有介绍

啥意思,原来装的XP?

开盖了,上面一层可以装个笔记本光驱,下面一层是硬盘

主板面,单热管,只支持35W以下的CPU,改下散热上个45W应该问题不大,不过不值得折腾

硬盘和光驱的一体接口,最烦这种一体式的特殊接口,坏了都没法换

光驱和硬盘的扩展板,上面带颗8520b芯片,好像是端口扩展用的,难道这机器只有一个sata?不至于啊

前面说的那条看着像天线的线,里面根本没有无线网卡

接的是个叫CARPWR的接口,车载电源接口?有这种天线头的车载电源接口吗?

CPU和桥,内存单条DDR3-4G

查了下是最低的二代I3

H65M的桥

主板背面没啥,最大的那个芯片可能是USB3.0的扩展?没仔细看型号

BIOS,时钟电池竟然还没失效,14年到现在?11年?

还能开机,萝卜系统,还装了360

4G内存还装个32位系统,硬盘还是IDE模式,纯粹装着玩的感觉

主机详细参数,看支持三代U,看了下价格,拉倒,有空换个二代I5也算对得起这做工了,多了就浪费了

最新补充:
今天大致测了下,补充几点内容

1.之前那个像天线一样的线证实了是独立开关机键,也不知道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接口,太唬人了

2.那个小主机的DP口确实直接接了HDMI口,没有用转换卡之类的,DP和HDMI复合端口吗?好像第一次见这么复合的

3.分辨率试着调了1080p,直接调会画面模糊,改了dpi就好了,看着没什么问题

4.ccfl背光的电源啸叫很严重啊,直接用会吵死完全用不了,可能老化了,还是得改LED

5。屏幕前面板好像还加了层很厚的玻璃,难怪死重的

终于算是测完了,接下去就是放着吃灰等改造了

楼主:
话说DP口可以直接转HDMI吗?我看好像内部连接线就是个一头DP一头HDMI的,难道那个DP是个多用头?包含了HDMI在里面?

网友A:
这配置装32位才是对的,你装64位就知道慢很多...

二○二五年一月六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话说DP口可以直接转HDMI吗?我看好像内部连接线就是个一头DP一头HDMI的,难道那个DP是个多用头?包含了HDMI ...

dp转hdmi需要芯片的,dvi和hdmi可以直通。

网友C:
这是个数码展示屏,一个显示器+一个主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个数码展示屏,一个显示器+一个主机

不是一般都配个广告机主板就完了嘛,配个小主机有点浪费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p转hdmi需要芯片的,dvi和hdmi可以直通。

那可能是我没拆干净,改天把整条线拆出来看看,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配置装32位才是对的,你装64位就知道慢很多...

我是说内存,4G浪费了

网友D:
属于垃圾了,扔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属于垃圾了,扔吧

坛友还用用G31主板的呢,这还算垃圾啊

网友E:
32寸才1366分辨率没啥用,小主机还能折腾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32寸才1366分辨率没啥用,小主机还能折腾一下。

2025年了,知道现在32寸液晶电视的主流分辨率是多少吗?仍然是1366*768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2025年了,知道现在32寸液晶电视的主流分辨率是多少吗?仍然是1366*768.

当电视用还凑合,但电脑显示器32寸这个分辨率谁用啊?

网友:
2w,是当年的价格

网友F:
老显示器灯管应该老化了

网友G:
当年可能不便宜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老显示器灯管应该老化了

看使用时长吧,就算不老化要用的话还是得改LED,ccfl太费电也太热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当年可能不便宜

14年我记得我买个32寸电视也就1000左右吧,算个电脑2000到顶了吧,再翻一倍也就6000,采购价嘛,都懂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当电视用还凑合,但电脑显示器32寸这个分辨率谁用啊?

这个事我实际测试过,虽然是1366x768的分辨率但是接电脑的话可以设置成1080p的没问题,至少我之前买的那台32寸的是这样的,这台不知道,还得实际测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025年了,知道现在32寸液晶电视的主流分辨率是多少吗?仍然是1366*768.

现在32寸都快买不到了吧,显示器倒是越来越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