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办公] 拆修HP 1020plus 卡纸结果翻车

楼主(2025-01-06):
使用多年的1020plus出现卡纸,大多是第一张不卡,第二三张纸会相差半张一起进纸造成卡纸,网上查了下怀疑是继电器海绵磨光了造成的,于是拆开侧盖取下继电器,果然是只剩双面胶了,清除双面胶然后沾了块创口贴,装好继电器,翻车了,电脑居然不认设备了,插上USB线毫无反应,电脑一直显示打印机脱机,设备管理器中也没有设备,我也没干啥啊,百思不得其解......幸好是备用机,还有一台打印不了几张动不动就冷却模式好几分钟打一张的M177FW彩打机能凑合给孩子打作业用......悲催的一天!!!

网友A:
我才修了一台HP 1108 故障和你描述一样,也是继电器粘连了,那继电器是在右侧下面的嘛,主板是在左侧的嘛,你只要不拆左侧的侧板,就碰不到主板,也影响不到USB啊?

网友:
HP 1020plus 很皮实的,拆开看看内部是不是有插头未插好,耐心一点、仔细一点可以解决的。

网友:
HP 1020 plus 进纸离合器这一边正好有驱动板,
电脑不认设备,毫无反应,是不是动了排线或数据线。

网友B:
我的一台1015打印出来是空白,换新鼓也一样,估计激光器坏了

网友:
这个机型我们也经常卡纸

网友:
怎么不来点图片啊

网友:
查查排线,也许还有救

网友:
有修复电磁铁的动手能力,再拆开拔插一下,估计恢复正常不难。

网友:
嘿嘿,我给孩子买的也是二手的1020P,看的我菊花一紧啊,以后拆它得小心了啊
感谢分享

网友:
查一查排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才修了一台HP 1108 故障和你描述一样,也是继电器粘连了,那继电器是在右侧下面的嘛,主板是在左侧的嘛, ...

hp都有这个问题,我看他们售后都是找个纸片粘在双面胶上就可以防止粘连了

网友:
检查下是不是有排线没插好

网友:
楼主来个图文拆机教程啊,好让大家避坑

网友:
我买了个二手1020,竟然是05年的,也是卡纸,我在离合器上粘了块硅胶,效果相当好,吸合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了。

网友:
HP的机型第一张正常第二张进一半卡住几乎100%离合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一台1015打印出来是空白,换新鼓也一样,估计激光器坏了

激光器不贵换一个

网友:
所有年头久的打印机离合器都容易出毛病 不是惠普的特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