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优利德UT52/54/56万用表部分型号弹片安装图

楼主(2025-01-06):
今天折腾优德利UT52表,拨盘弹片不小心飞了一个,找到后傻眼了,不知道装在哪个位置。在网上找了好久,终于在隔壁找到了。

或许有人某天用得上,分享给大家。

网友:
这都找到了。记得有一次拆的时候没注意,拆机图不太好找,费了老大劲才找到

网友A:
产量大的表就应该做防呆措施

网友:
装错会咋样,会冒烟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产量大的表就应该做防呆措施

这个拨盘好像是用在多种型号上,调整弹片的位置即可。

网友B:
那么你的图中是不是装错了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么你的图中是不是装错了呢?

是的。三个一组那边最外面的那个应该装在1号位置。照片是找到安装图以前拍的。

网友:
优利德的5x系列表,换档开关里面带着2个定位用的钢球和弹簧。拆下前,最好用热熔胶在转盘开关正面点2个点。

网友C:
隔壁?

楼主哪找的

网友:
养成习惯,拆机的第一步就是照片保留,怕乱套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隔壁?

楼主哪找的

你看图片水印,矿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