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电取暖器外置调温

楼主(2025-01-07):
取暖器调温器都在加热端,操作不大方便,就想着弄个插座端的调温器

于是PDD开搞

很简单的操作,钻孔,装入
很紧凑,为了安装,飞线不少
成品是这个样子

这样就能在插电端控制取暖器功率大小,不需要到下面去操作了
花小钱办大事了

网友A:
做的真好,简单使用的调温器;请问那个显示电压和电流的指示灯,是什么牌子的,感觉很清晰的显示数字,很直观。也在PDD上买的这种指示灯吗、。

网友B:
还可以加个温控器,这样更好,设置温度

网友:
很实用的东西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还可以加个温控器,这样更好,设置温度

这个更高级,到温度自停

网友D:
可控硅要散热。但是用到的环境都是低温环境,问题也不大。

网友:
注意做好绝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的真好,简单使用的调温器;请问那个显示电压和电流的指示灯,是什么牌子的,感觉很清晰的显示数字,很直 ...

杂牌,100a电压电流表,有点贵,要十块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可以加个温控器,这样更好,设置温度

思路不一样,我的目标是装入一个835833尺寸的小盒子内
温控功能难点就在采集温度点,位置选不好体验还不如简单的pwm调整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更高级,到温度自停

1是体积,2是温度采集点选不好体验可能更差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控硅要散热。但是用到的环境都是低温环境,问题也不大。

正常使用在500瓦内,上的号称4000瓦的管
应该不会有问题,出问题换一个也就几块钱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1是体积,2是温度采集点选不好体验可能更差

是的,不同点位,差异很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不同点位,差异很大的

你看我用的盒子835833
体积不到他的四分之一

网友E:
好创意,如果不破坏原来的线材,直接加插座是否可行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做的真好,简单使用的调温器;请问那个显示电压和电流的指示灯,是什么牌子的,感觉很清晰的显示数字,很直 ...

我也有此一问。

网友G:
这种控制精确,但成本高,厂家在发热端控制成本低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也有此一问。

杂牌,100a电压电流表,有点贵,要十块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好创意,如果不破坏原来的线材,直接加插座是否可行?

原来的调温器不拆掉,会有影响的,反正都要动原来的设备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种控制精确,但成本高,厂家在发热端控制成本低

其实这种控制器还是不够精确,但是也能凑合用了,原厂的也是这种调温器,只是没有用独立壳子安装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