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钟表] 卡西欧电子表字变淡了,是不是偏光膜原因?

楼主(2025-01-07):
曾经用酒精清理过,字变淡了,请教大家 是不是偏光膜原因?

网友:
比较少见的双牛粪芯片。

网友:
同问,有没有办法可以修复

网友A:
十有八九是的,见我之前的帖子——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89358-1-1.html

网友B:
清洗下估计会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十有八九是的,见我之前的帖子——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89358-1-1.html

感谢您的分享

网友:
老化了也会这样,换一片新的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清洗下估计会好

就是酒精深度清理以后才淡的

网友:
牛屎不圆,感觉不象卡西欧

网友:
有配件 就换一个,找不到就直接用。

网友:
找个膜放上去试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洒精对某些塑料有反应,慎用,我的万用表外层镜片,塑料的,用酒精喷过,马上白茫茫一片

网友:
不是正宗卡西欧。

网友:
不是偏光膜老化,是背面偏光膜后面的反光膜老化。

网友:
我收藏了一个日本雅博的电子表是七十年代的古董表,字迹变淡了,笔划变成了金黄色,感觉还挺好

网友:
换一个偏振片应该能解决。

网友:
的确不太像正宗卡西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