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奥克斯茶吧机不通电故障维修(型号AUX YCB-G)

楼主(2025-01-07):
单位其它班组的奥克斯茶吧机不通电,让给看看。拆解发现是电源板进水,导致电源变压器主绕组管脚接线腐蚀断路,重新接线处理后恢复正常。

奥克斯茶吧机,拎起来轻飘飘的,柜门玻璃都让他们搞掉了

背面下边马口铁皮盖板还行,一般都是塑料板子

台面左边保温,右边放电热水壶

茶吧机产品标签

拆掉小柜子上方3颗螺丝和后背4颗螺丝

抬起台面,看到电源板和水泵等

拆下板子,正面一片锈迹,情况不妙呀

拆出板子拿回家维修,背面也有部分污渍

主控芯片无标识,电源芯片是PN6775

检测发现其它元件没事异常,就是变压器主绕组不通,拆下变压器和部分元件,彻底清洗主板和元件引脚

变压器底部确实腐蚀严重

清洗后确定主绕组两个管脚都已断线

找点漆包线进行嫁接修复

焊点涂抹绿油绝缘、加固

小电感一侧管脚也腐蚀断了,接条腿

两颗12V继电器也拆下清洁,也是有点腐蚀

装回所有元件,是不是看着舒服多了?

接根电源线测试, 12V、5V电压正常,按键均有反应

上班装回茶吧机,通电测试功能正常,因为没有放壶上去,所以显示"E1"

网友:
这货体积大,
佔用家里空间呀。

网友:
进水能泡到的电路板,而且是高压热端部分,总还是有隐患,得想办法把电路板防水隔离安全点。

网友:
看起来不错   体积有点大

网友A:
想知道楼主怎么拆下变压器的,清理总共花了多长时间

网友B:
水怎么滴进去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知道楼主怎么拆下变压器的,清理总共花了多长时间

变压器用吸锡器拆的,断线都有点线头,就那样焊了点延长线。拆、装、清理也就一个小时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水怎么滴进去的?

不知道咋进去的,坏了一些时日了,到我手就这样子了。

网友:
这个修复看上去很舒服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变压器用吸锡器拆的,断线都有点线头,就那样焊了点延长线。拆、装、清理也就一个小时吧。 ...

不错,我一直觉得多引脚不好拆,用吸锡线拆的

网友:
漏水的啊,玻璃周围要打下密封胶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好的技术,,,

网友:
楼主挺有 耐心。技术不错。点赞。

网友:
说明设计不到位

网友:
这时候就体现三防漆的好处了

网友:
维修手艺不 错,修好继 续用

网友:
这机本就是壳大,内部简单的很

网友:
面板看着挺严实的,漏下去这么多水啊

网友:
这种设备适合办公桌用,家用有点占空间,楼主手艺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