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另类] ml-2420感觉这个软件好用,renogy bt

楼主(2025-01-07):
我用solarapp不管哪个版本 安卓14上面都闪退,用这个就没问题,除了每次打开软件要手动链接,安卓11自动连接

网友A:
请问这是用什么的软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这是用什么的软件?

前段时间10元的太阳能板加了蓝牙后的软件

网友B:
软件界面发了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软件界面发了看看

软件界面

网友(2025-03-15):
这个软件之前ios系统总是连不上,最近突然就可以连上了,就是产品序列号显示是机器型号m l 2420

网友:
谢谢分享,试试好不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