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2025年的第1拆,拆解金士顿16GB CANVAS Select SD卡,请大家鉴别真伪???

楼主(2025-01-07):
同事说自己的佳能单反相机,拍照很慢,拍一张写入指示的红灯要好几秒才熄灭。
我叫他把相机和卡都带来了,到手测试了一下果然如此,连拍几张后立即关机屏幕还提示正在写入,更换了一张闪迪和三星的卡就正常了,写入也很快,几乎拍完写入的红灯就熄灭了。
而且晃动SD卡有松动的声音,征得同事的同意,把卡拆开看看,是不是买到假卡了,小卡套大卡?
先测试一下速度,写入只有10MB/s,读取很快,有近80MB/s。

完整性也能通过,不是扩容卡。

SD卡本体,金士顿16GB CANVAS Select SD卡,SDHC U1 C10的规格。

背面丝印:CE FCC 97168-E03.A00LF 7920360 TAIWAN。

无损拆开了,不是小卡套大卡,是黑胶一体盘,还带测试触点(现在几乎所有的SD卡都这样的)。

我觉得看起来像是正品卡,只不过写入确实是C10的规格,面对连拍确实有点慢了。同事不要送我了,涂抹了油脂胶完美复原,留着放广场舞音响里用吧。

End!!!

谢谢大家的观看,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,还请点击下方的《打赏》、《点赞》和《收藏》,也欢迎大家回帖讨论,我们下期再见!

网友:
里面如此简单。

网友A:
是不是从新格式化能好点

网友:
不是扩容的就行

网友:
,写入速度就是10m。没有虚标。。。谢谢分享

网友B:
说明你同事用卡频繁,我有一张一样渣士敦的sd卡,是买佳能550D时买的。这都n年过去了,质量还是杠杠的

网友:
真是简单啊。。。

网友:
现在的正品卡就是这样的,就没想着让你用时间长

网友:
要买高速卡

网友:
这种封装还真有意思

网友C:
看起来写入保护开关是摆设应该是假货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起来写入保护开关是摆设应该是假货吧!

写保护开关就是简单的通过位置来判断是否写保护的,本来就没有任何电气连接部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起来写入保护开关是摆设应该是假货吧!

SD写保护开关只是个物理开关,里面没有连接电路,是通过挡住读取设备卡槽的针脚还实现写保护的,所有的SD卡写保护开关都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说明你同事用卡频繁,我有一张一样渣士敦的sd卡,是买佳能550D时买的。这都n年过去了,质量还是杠杠的 ...

同事的是700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从新格式化能好点

这就是重新格式化了以后测速的

网友:
拆的不够彻底,要拆到每个 存储单元 BYTE 或 BIT 级别,然后看到 每个BIT 里面到底是 0 还是 1 。

网友:
改天我也把10几年买相机送的金士顿卡拆开看看。

网友D:
这样的SD卡坏了就没法修复,看不到使用什么主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样的SD卡坏了就没法修复,看不到使用什么主控

那一排触点就是维修用的,看你愿不愿意花大钱保数据了,而且现在的SD卡都是这样的黑胶一体盘,早期的小容量SD卡还能看到主控和闪存颗粒的电路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