锂电池用锡焊有风险,不要轻视过热带来的问题

楼主(2025-01-07):
最近在闲鱼买了12个平头拆机14500,用50W电烙铁给正极上焊锡,结果其中一款漏液了,漏液还导致自放电,其他两款还好外表没事。所以不要轻视锂电池焊锡过热带来的问题,有条件还是要用点焊。

网友:
点一点铝焊助剂,一下子搞定,擦干净喷清洗剂

网友:
既使不漏液也有损伤,所以还是用点焊吧

网友:
自己买一个大电容,做一个点焊机,也就几十来元,点焊电池真是好。

网友:
早有坛友说尽量不要用烙铁焊了...

二○二五年一月七日

网友:
一两百的温度传导到卷绕层后,只有超过绝缘薄膜的形变温度才会引起电池质变吧。
漏液这个一般是正极密封垫热损坏,负极一般是整个筒体,很难达到局部高温;正极就吱哟正极帽这头,跟筒体有绝缘垫密封,所以要快速才行。

网友:
不要长时间焊接是关键,得用专用助焊剂吧,要不然很难上锡。

网友:
谢谢提醒,单节的我一般是网购带线的锂电池。

网友:
内部卷绕隔膜很薄很薄,烙铁的温度轻松让隔膜变形,漏液,自放电,甚至热失控。

网友:
正极还有一个高压顶穿断路装置能减少热传导,应该是正极密封垫过热损坏

网友:
焊锡焊接出问题的概率大,隐患也多

网友:
有条件还是点焊比较好,没条件的话......想办法创造条件点焊,不过焊几节电池去搞一套电焊设备的确有点浪费。

网友A:
当年用电烙铁焊过一个225mah的1.2纽扣镍铬电,结果“砰”的一下,溅了一脸的小焊锡珠。

网友:
焊接点清理干净,加助焊剂,快速焊接,问题不大。

网友:
可能焊接的时间长了点

网友:
准备好相对的助焊剂,调400度,少于3秒接触。一般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年用电烙铁焊过一个225mah的1.2纽扣镍铬电,结果“砰”的一下,溅了一脸的小焊锡珠。 ...

哈哈,你的脸还好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年用电烙铁焊过一个225mah的1.2纽扣镍铬电,结果“砰”的一下,溅了一脸的小焊锡珠。 ...

非常危险的操作!

网友:
速度是关键越快越好,我试过没出过问题

网友:
一定要高温,短时间焊接,不能超过3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