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再次涨价,也谈福禄克15B的缺陷

楼主(2025-01-07):
新年福禄克通知再次全线涨价。在国产表价格杀疯的情况下,这种逆风操作令人震惊。在中美科技大战的大背景下,由于福禄克更依赖国际供应零件,汇率下跌涨价也是势在必行。因为你要买福禄克,它就吃定你不会买国产。我手中的15B已经服役了十几年。要说没有缺陷是不可能。也谈谈我认为的缺陷吧。

最广受攻击的是它的测量电阻速度慢。我以前不曾有特别的感受,知道我入了福禄克187。对比之下我发现确实慢得可以。应该是对方的三倍以上。对我个人来说可以接受。因为我主要用来测电压,速度比较快。而对于测量电阻我更在乎精度。同样的电阻我宁愿用15B而不用MY65。因为我信任它更准确。十几年来也没有失望。

其实相对于测电阻慢而言,我反而更无法接受外观的问题。从我的图上可见,丝印有磨损,插口也有塑料的老化。这就是我认为这个表最大的两个缺点,丝印和插口。除此之外,这个表在我眼中就是一只完美的炮灰表。我特别喜欢它的适中的手感,屏幕字体的大小,简洁的界面,对于一般的测量工作是完全值得信赖的。

网友:
目前的表都有缺点,哪有十全十美的啊。只是看能不能接受了,福禄克外壳老化开裂、断螺丝柱,日置外皮掉渣、不能自行校准,优利德、胜利转盘时间长了接触不好,总之各有各的问题,福禄克算是比较好了。

网友A:
这个表和宝工对比如何

网友B:
FLuke 17B咋样,是不是半斤八两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Luke 17B咋样,是不是半斤八两

少了几个零件的同胞兄弟。一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FLuke 17B咋样,是不是半斤八两

15能改17的,也不贵的

网友:
15B确实耐用,缺点是慢的厉害。易于维修,电池漏液是它的痛点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表和宝工对比如何

宝工连提鞋都不配

网友D:
有个十几年前的15B,除了慢一点,就是电池弹片会断。

网友:
111已服役十几载了,各个档位反应均非常满意

网友:
全网都知道你有15B了。

网友:
公司有一块17b,是早期硬芯+4脚晶振那种,白班夜班24小时轮番使用,15年了,拨盘和按钮上的字都磨得没有了,精度还在,依旧坚挺,里面拨盘没什么损耗,我一块同时期的国产7106的表里面拨盘铜箔被磨得卷边了早就无法使用,15b,17b确实对得起“神表”的称呼,那块表去年因为漏液腐蚀已经坏了。话说你这个用了十几年怎么还那么新呢?

网友:
各位还是用国产品牌吧,中美是竞争对手,不可避免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宝工连提鞋都不配

这一对表笔价格就可以买一个国产不错的表了。,同价格的就是国产的顶级万用表了,比这个好。

网友:
十几年能用的这么新看出老哥用的很仔细很上心啊

网友:
FLuke 17B 蜂鸣器声音太小了。

网友:
还是国产万用表性价比高,一般维修都够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个十几年前的15B,除了慢一点,就是电池弹片会断。

10块钱包邮换了一片

网友:
缺点是电阻档慢的厉害,小电阻数值会跳动。曾经一块17B,忍受不了太慢,出掉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0块钱包邮换了一片

之前好像买的是15,就这东西来说不便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