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请教一下铁塔磷酸铁锂电池组怎么拆电芯出来的,感觉我的和别人的不一样

楼主(2025-01-07):
昨天网上淘了一块铁塔电池。今天试了一下,续航不理想,发现有块电芯老化,就想拆出来看看。结果拆完电池保护板就拆不下去了。下面一块塑料板死死的粘住。我看别人的没有这块塑料板,拆完保护板下面直接就

是电芯,一倒就倒出来,我这个无论拔还是倒,里面电芯纹丝不动

最后用角磨机暴力拆开,确实是里面电芯怀孕了顶住外壳

网友A:
标签下面看看还有无螺丝?
话说这样的电池还有啥用?基本都是跑的很厉害的衰减也很厉害的。

网友:
超声波焊上的?

二○二五年一月七日

网友:
铁塔电池是共享电池,都是不行了的,看见地方就搞就是了,没螺丝就看卡扣,没卡扣就暴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标签下面看看还有无螺丝?
话说这样的电池还有啥用?基本都是跑的很厉害的衰减也很厉害的。 ...

估计想赚个定位模块和保护板

楼主:
这块塑料板下面垫着两块泡沫橡胶,再下面就是电池,感觉塑料板是粘在泡沫上。怀疑是不是电池怀孕卡在下面倒不出来

网友:
等夏天我也买一个放坐垫下面

网友:
大概率是电池鼓了撑住了

网友:
估计下面是不是有灌胶

网友B:
不错,至少是原装没拆过的,多少钱买的?

网友:
标注撕损标签不保修,是不是标签下边有玄机啊。

网友C:
看看这几个位置有螺丝的!我拆过,螺丝上还打着胶呢!很隐蔽,打着手电才发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看这几个位置有螺丝的!我拆过,螺丝上还打着胶呢!很隐蔽,打着手电才发现。 ...

一开始就拆了,不是这四个螺丝的事,刚刚去抖音找了一下,好像这个塑料是一体的,包裹整个电池,然后电池鼓胀就把铁壳顶住了。我猜是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标签下面看看还有无螺丝?
话说这样的电池还有啥用?基本都是跑的很厉害的衰减也很厉害的。 ...

22年11月的电池,现在有一片老化,还能跑40公里,换掉坏的估计能跑50-60公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错,至少是原装没拆过的,多少钱买的?

270,送了一个充电器,22年11月的,还能跑40公里左右,里面有片电芯衰减厉害,其他电芯3.4v,这边就超压保护了,其他电池放电到3.2,它又低压保护了。换了这个电芯,估计能跑50-60公里

网友:
感觉还挺复杂的

网友:
既然知道是某块电芯,能直接在上面跳过去吗?要么开个小窗跳过去。

网友:
以前我就斟酌过这个电池,感觉是坑,成功避坑。

网上有些人说这个怎么怎么好,个人感觉是诱饵

网友:
软包的电池片好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