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kingdian ssd硬盘的问题

楼主(2025-01-07):
一台配kingdian 128固态硬盘的电脑,出现了开不了机的情况,以为系统坏了,用pe启动后不能格式化硬盘,硬盘灯狂闪,拆下硬盘放在硬盘盒,挂其他电脑格式化也是狂闪,窗口死机状态.昨天晚上,根据论坛帖子,找到了是228xt主控,镁光闪存,b05a,开卡后识别出,夜里跑了rdt,提示pass,有几个坏区,今天插上电脑,提示没有没有初始化,结果在初始化又出现假死,硬盘狂闪现象,用其他磁盘软件初始化也是同样现象.我这ssd是不是坏了,修不好了?

补充一下,在第一次格式化之前,挂到移动硬盘盒的时候,插到电脑上,是可以看到两个分区和里面的内容的,但是没有进行读写.

网友A:
老化了,重开无意义。

网友B:
经典也是用黑片的小作坊,坏了直接扔掉

网友C:
可能硬件有问题了,比如主控虚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经典也是用黑片的小作坊,坏了直接扔掉

这个是不是黑片啊?我不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硬件有问题了,比如主控虚焊

有问题的话理论开不了卡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化了,重开无意义。

看来做的都是无用功了。

网友:
这个颗粒很烂,有块一模一样的盘,跑rdt也用不了多久就挂
最后拆颗粒了做u盘开pslc了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84342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b05
http://xmrom.kmdns.net:5000/004-SMI/2258XT/IM/B05/SM2258XT_B05A_PKGS0705A_FWS0227A0.7z

谢谢,开卡的软件我已经找到并成功开卡了,估计还是上面几位大虾说的,盘本身的问题比较大.

网友:
世间万物没有永生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不是黑片啊?我不懂。

大S是镁光降级片,算是正片里面比较差的,也比黑片强多了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金典60G的固态硬盘,现在当大号u盘用。当年用它是就比机械硬盘快那么一丢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开卡的软件我已经找到并成功开卡了,估计还是上面几位大虾说的,盘本身的问题比较大. ...

不是已经重开过了吗?换个工具又重开无意义过几天又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