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一个蓝牙控制的时控开关

楼主(2025-01-07):
pdd推送的 13块5平时 ,平台优惠后6块7买的 因为是蓝牙款 如果没有网络直接蓝牙连接不错,就入手了。

做工一般般 带个电瓶车定时充电 风扇之类的或者其他开机就工作的没问题,简单省事

网友A:
不错,就是纽扣亏电了,换电池得焊接,若是充电型就完美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就是纽扣亏电了,换电池得焊接,若是充电型就完美了。

电池至少可以用两年吧?改个电池盒就可以了

网友C:
手机距控制器多远能控制?

网友D:
电阻降压呀,功率发热比较大

网友:
连变压器都省了,直接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就是纽扣亏电了,换电池得焊接,若是充电型就完美了。

嗯 能撑2、3年 就看阻容降压寿命如何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阻降压呀,功率发热比较大

貌似连阻容降压都不是

网友:
价格的确便宜了,就是耐用性差了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池至少可以用两年吧?改个电池盒就可以了

主板电池可以用5年,这个5年也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貌似连阻容降压都不是

22欧电阻+7胶螃蟹,不属于电阻降压,电阻消耗应该不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手机距控制器多远能控制?

还没试 蓝牙应该有几米吧 准备接到明装插座上当个插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阻降压呀,功率发热比较大

哪个7脚的芯片+电感 好像是专用的降压芯片

网友:
这个不错 用芯片降压 不用阻容

网友:
做工看着还可以,纽扣电池估计是可充电的。

网友:
电阻阻值不大,不是电阻降压的。

网友:
主控芯片打磨了

网友:
看着还可以

网友E:
6.7性价比拉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6.7性价比拉满了

对啊 蓝牙连也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