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修一台带灯管的无线吸尘机;高级相机卡

楼主(2025-01-09):
同事拿过来一台除螨吸尘器,故障为无法开机

高级货,带消毒灯的

没见过这牌子

电池可以独立拆出

卡扣竟然是快拆的

镍氢

没有保护板

拆开看死10节串联的,带保险

量了一下内阻正常,直接充电试试

充完电上机正常开机了

加大负载也OK,叫同事从家里拿来充电器,一测充电器果然是坏的,换个充电器就好了,维修完成

另一个同事又带来了一张高级相机卡,拍6k视频发热

全金属外壳

拆开内部假把式其实,不就是固态硬盘么

换了块同容量的凯侠的,估计是主控兼容问题,日本机器还是得用日货啊

网友A:
除螨妥妥的智商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除螨妥妥的智商税

带震动拍打,吸尘的还有点效果,不是智商税,其实多晒晒被子就行了。

网友:
对这个相机卡感兴趣点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除螨妥妥的智商税

是的,就是个吸尘器。

网友:
这个CFB卡是DIY的,里面就是一个2230的M.2固态硬盘+硬盘盒,只是接口不一样,CFB就是走的PCIE协议的

网友:
什么东西,就说电子产品吧,只有拆开看了,才知道真假,才知道做工的好坏,才知道用料的差别,光看外观,真不能完美判断产品的优劣。

网友:
高级相机卡看着不 错

网友:
存储卡都换固态盘了,高级货啊。

网友:
这个卡看起来挺高级

网友:
听说这个发热严重

网友:
镍氢电池,估计是早些年的产品

网友:
做工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,至少电池感觉没有虚标

网友:
拆过一个伊莱克斯的吸尘器,里面是12节镍氢电池,满电也就20分钟

网友:
方便没阳光的住宅

网友:
怎么转到固态去了

网友:
相机卡有点高级

网友:
使用镍氢电池,应该是为了更安全吧。

网友:
充电器是坏的,不修一修?镍氢十串得专用充电器吧

网友:
这用镍氢电池有点掉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