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淘了一个中兴ct341的小主机,翻车了不上电,

楼主(2025-01-07):
发现是这个芯片维修过,
进行补焊后
可以通点了

cpu 内存电压了

到还是不开机。

想刷bios试试

网上找了没有,

哪位坛友友能发一下吗
ct340的也可以,应该是通用的

网友:
最近上网站看了不少交易贴,好多都挺便宜,仔细一看标明是故障机,不提供技术,只能看看而已

网友:
不要赌坏鸡,技术要求太高...

二○二五年一月七日

网友:
lz搞这么多小主机干嘛用啊

网友:
玩不转,所以还是绕路的为妙

网友:
小主机还是有点用,坏的不敢赌

网友:
电子产品不适合淘老货

网友:
同意楼上意见,小主机性能弱没什么好玩了

网友:
你这是跟小主机杠上了么,弄了不少小主机,练手

网友:
主板一般不好修,不过也是看谁了,有技术就行。

网友:
运气不好,赌到破烂!

网友:
海鲜市场的故障机,一般都是坏东西,除非是个人闲置品还好点。。。

网友:
会修就是好的

网友:
先测所有供电部分有没有对地短路啊,不上电或者上电没反应很多是因为这个原因,bios坏挺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