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惠普DPS-460EB拆解及改电压到13.5伏

楼主(2025-01-07):
手头有很多惠普DPS-460EB电源,

买的时候很便宜只有25元一个,一直用在短波电台和台机上,因为它的效率高很多;同样短波100瓦输出,若果用模拟线性电源需要消耗450瓦的电力,而用惠普DPS-460EB,则只消耗260瓦,接近差一倍的效率。网上此类电源的改电压得资料极少,大部分只是说调整可调电阻,但仅能调到12.7伏左右,始终未能找到跳到13.8伏的方法。

为此我也到处找资料,发现此款电源和中兴的电源用的驱动芯片是一样的,都是UCC3895,下图是从邻居家搬过来的,参考它的原理和控制方法,我们用最简的办法就是改变他误差放大器的的基准电压,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;

经过测试在UCC3895的4脚和20脚之间并联一个10K电阻即可将输出电压改到13.7伏。具体电压还可用可调电阻细调。

调整完毕后经测试发现在13.7V时,会触发过压保护,同时用示波器看,电源一上电会有16.7付的脉冲电压

对于那些精贵仪器,还是慎用该电源

网友:
看起来分析到位了,改起来也不难

楼主:
越是复杂的东西其实就是一根线的问题,但是前提是你的知道怎么接线

网友:
手艺高强很不错

楼主:
也是学习别人的经验才会的

网友:
挺不错的惠普电源,用料不错。

网友A:
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

网友:
感觉电阻引线用带皮的要安全些。

网友B:
不错,楼主是高手

这大个子家里用的机会不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错,楼主是高手

这大个子家里用的机会不多

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手里很多这种电源。便宜功率还大,可靠性很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

原本用于惠普服务器的电源质量肯定错不了,当年这一个电源至少2000快阿

网友:
这电源用料可真实在啊。

网友C:
改成充电器了,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改成充电器了,不错

可以做充电器,也可以做车载台电源。

网友D:
手头也有华为460W服务器电源,其实也是台达DPS-460DB服务器电源系列,芯片同用3895,曾用过口水大法调压,但超过12.6V就保护了,谢谢楼主提供这个办法!但到了13.7V就保护?保护了没有输出能算改压成功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手头也有华为460W服务器电源,其实也是台达DPS-460DB服务器电源系列,芯片同用3895,曾用过口水大法调压, ...

看看电压输出端有没有稳压管

网友:
谢谢分享,没有这个电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手头也有华为460W服务器电源,其实也是台达DPS-460DB服务器电源系列,芯片同用3895,曾用过口水大法调压, ...

你可以调的稍低一点。13.6就不保护了;目前我的那台是13.7就不保护了;现在他的过压保护监测点还没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看电压输出端有没有稳压管

很多服务器电源改造都是把过压保护取消掉的,我觉得还是保留要好一些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