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] 现代i30 一个困扰我8年的P0504报错码终于被我解决了!

楼主(2025-01-07):
鄙人陋驾i30,2016年时请人上门检查过一次启动无法正常拨档,师傅从刹车和换挡锁止问题上鼓捣一气,从那以后几次保养,OBD检测都报P0504故障码。解释为刹车开关A\B关联性错误,因为没亮故障灯就没做任何处理,师傅每次都直接销码。后来自行买了一款车主用OBD产品,便关注到这个销不掉的P0504。2018年偶然查到一个解决办法,立即在网上买了个刹车开关自行换上,以为可以药到病除!结果很失望,挥之不去的P0504,被我杠上了。之后我又做了一系列操作和检查。下载该车整车电路图,检查过开关关联电路,今年又把此问题提交给QC大师平台咨询,没有任何进展。直到最近查阅专利资料时,无意阅览了一份关于保证汽车刹车开关装配质量的文件,让我茅塞断开!!

我的刹车开关是不是就是出现两个开关触点同时常开的逻辑报错!!为了更加佐证,我特意又查了该车关于刹车开关调整和检测方法的资料,由此结论是:两组开关工作关系主要是互斥的,但是翻转过程可以允许短暂同时接通,但不允许同时断开!!经过一番准备,趁着周末,做了个双断路测试!办法是拔掉主开关连接的保险(STOPLP15A),发动,踩下刹车、拨档(失败)、松开、再踩下、又松开。。。。。累计连续次数超过5次以上,ECU如愿产生P0504码了!接着卸下刹车开关,拿回家拆开仔细调整里面的触点簧片,保证上述分析结果,按厂家安装指导再装上,发车到岳母家例行探望一圈,下午开回到车库。查OBD再无记录!

回顾一下,本例发生多年,皆因一次维修动了刹车开关,造成刹车两路信号存在同时开路现象而报故障码!换了新开关,也没按厂家标准进行检测和安装,造成换件后故障依旧。在做电路检查时,虽也做过开关同时开路的测试(比如拔过开关连接),但是由于忽略了ECU对故障的累计处理的机理,漏过了找到原因机会。因为几次间断的刹车测试ECU不会报码!现重调了一下开关簧片,确保两路信号不会同时开路!顽疾彻底解决!!

对待故障检修,你若能精准重现故障,证明你分析的对,解决起来就是容易多了!

网友:
终于了了一桩心事

网友A:
不起眼的小问题,容易造成大的困扰。 前几年我那旧车因为氧传感器和分电器同时损坏,冒黑烟行驶无力,偏偏买了一个非原厂的氧传感器,回来换上,问题依旧,这问题折磨了我好久,开着黑烟车时候去搞年审,花500块钱叫别人代搞的。后来我每天躺在床上就想这件事,又买了一个原厂传感器,换上就不冒黑烟了,然后把以前4s店换下来的旧分电器装上,两个问题全解决。

网友:
还是ECU可靠是什么就是什么...

网友:
老话不是常说,车都是修坏的。虽然不绝对,但很多都是二把刀师傅瞎换件,并没找到病因。

网友:
这是开关厂家出厂没检测啊

网友:
能找到这个问题不容易,下功夫了

网友:
又学到一招,一直以为刹车开关就2根线。

网友:
这是安装的问题吧,正常安装好之后要拧松一点,调整间隙,确保符合要求。
刹车开关一般都是双触点的,一个检测是否刹车,一个延迟接触检测刹车速度(踩刹车的紧急程度)。

网友B:
这个下气力搞明白了,可以让很多人少走很多弯路

网友:
再一次说明专业的事要专业的人去做,换零件还是原厂的可靠,一个小小的刹车开关里面也有很多门道。

网友C:
所有车的刹车开关都是这个原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所有车的刹车开关都是这个原理吗?

四线开关就是这个原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所有车的刹车开关都是这个原理吗?

也有有两线制的开关,但四线是主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下气力搞明白了,可以让很多人少走很多弯路

知其然,又知所以然!很多“师傅”未必这样要求自己。修车行当将来会越来越衰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起眼的小问题,容易造成大的困扰。 前几年我那旧车因为氧传感器和分电器同时损坏,冒黑烟行驶无力,偏偏 ...

啥年代还分电器?化油器的车上叫分电器,电喷的直接点火线圈。

网友:
这都 成专家了,,如此修理工怎不坏车

网友:
能重复故障结果的问题都好处理,就怕那种随机、偶发、不可重复的故障,最头疼了

网友:
我以前有辆车每到拐弯时总会有球球滚动的声音,持续三年多,找不到是哪里异响,后来实在受不了了,把地毯全部掀起来找,才发现孩子的一个玻璃球掉进座位下面的钣金上面来回滚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