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飞利浦HU4816 加湿器,湿度传感器

楼主(2025-01-07):
加湿器,设置40%,50%,60%停转,三档。

但是有时候只能40%时候停转,设置50%无论如何,室适度达到70%也停不了。

感觉是湿度传感器有问题

拆下来传感器如图,输入电压是5v

通电检测,传感器用湿纸包住,那个红色像电阻一样的设置40%湿度会停转,测量两端电压在2.8v左右

设置50%适度,两端电压在2.7v左右停转。

怎么感觉湿度越大电压越低?

是测量方法不对还是传感器坏了?还是其他东西坏了?

网上搜的一些通用湿度传感器能用吗?

如下图,想修一修,也不是不能用,但是自动功能相当于坏了。

万分感谢~~

网友A:
你那款有白色窟窿眼罩里面是湿度传感器,红色的是温度传感器。8810和你的类似,但要看清楚接线是否一致,如果一致可以试一下,不行就退掉。

网友:
东西不贵,更换起来太麻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那款有白色窟窿眼罩里面是湿度传感器,红色的是温度传感器。8810和你的类似,但要看清楚接线是否一致,如 ...

买了个8810回来试试,不好装就 烙铁弄下来装上去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买了个8810回来试试,不好装就 烙铁弄下来装上去。

弄上去了,感觉电压曲线之类有问题。湿度估计要80%才能触发。算了,不折腾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