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拆个突然坏了的U盘

楼主(2025-01-07):
这是个礼品U盘,就是商业公司答谢客户送的纪念品,
128GB容量,看他是铁壳的比较结实,就一直挂钥匙串上用,迄今已有3年多了。
上个周末突然暴毙,表现为插在电脑上有硬件插入的提示音,但是不出现盘符,磁盘管理器里也找不到。
硬件管理器里插拔他有硬件变化,但是储存项里找不到U盘对应的硬件。
既然坏了,那就拆开看看
这是外形,隐约能看见品牌的LOGO:BANQ牌,现在都磨损的看不清了

背面,原来是公司的LOGO,现在也快磨没了

插口,USB 3.0的,上面还有容量标记

用钳子夹住USB头,就能拔出来里面的线路板

拔出来是这样的,非常简单,做工粗糙,十分山寨。
闪存芯片上有个128G的标签,
估计提示流水线上的组装工人别装错容量了。

一个小小的主控,UP309?

闪存,正反面各一个,一共2颗,这是叫“大S”?
型号被胶条挡住了,露出个PFG88的字样,容量未知,
有没有虚标容量不知道,反正128G容量,
最多装过40G的东西,没什么毛病。

裸板插上电脑看看,故障依旧,这么简单粗糙的U盘
估计主控或者闪存挂了吧,里面没什么重要数据,
还有别的U盘可用,这个就扔杂物堆了。

网友A:
可以重新量产啊。正品金士顿也是这种用料,没见过不简单粗糙的U盘

网友:
重新量产一下试试?

二○二五年一月七日

网友:
死马当活马医,找到合适的匹配的软件,可以量产成功的;我以前一个1G的爱国者的U盘,也是找不到盘符,量产后又可以使用了;感觉这些电子产品真的不靠谱啊,特别是TF卡,SD卡,U盘,黑片多多,很容易坏球了。

网友B:
128G,直接扔了有点可惜

网友:
这个板子已经不错了,很多这种款式的U盘,里边就是个TF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重新量产啊。正品金士顿也是这种用料,没见过不简单粗糙的U盘

也有个挂了的u盘,怎么量产复活呢?

网友:
容量够大的,扔了可惜,垃圾佬要的折腾精神

网友:
重新量产一下

网友:
电子产品都有风险,尤其是储存

网友:
电子  产品  就是  消耗品

网友:
重新量产一下试试

网友:
拿对应的量产工具搞一下就行,就是时间长一点 ,要开慢速扫描,容量优先,毕竟这些厂家,都是买的检测不合格的芯片来做U盘,更高级的,甚至还买来生产线上下来的报废硅片自封,质量就可想而知了
这里有量产工具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79318&mobile=2

网友:
这个品牌U盘本身坏块就很多,坏了正常,有时候速度快有时候速度很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28G,直接扔了有点可惜

同感同感

网友:
你的也坏了呀,恭喜换新

网友:
修好它吧吧!

网友:
PFG88 大S的颗粒,64G B17制程的,挺正经的颗粒,比起黑片或者牛屎强多了。可以找量产工具试试,主控写的UP309,找群联工具试试。

网友:
我的U盘也是这样一模一样的壳子。

网友:
我估计会不会是虚焊,钥匙上挂,难免震摔!加焊油吹吹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