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个电动推杆

楼主(2025-01-07):
前两天跟网友聊天,说多多上卖的充电面条机质量不行,说用推杆改一个。今天就套来一个,当然这个不可能改面条机
机体上没有任何标签说明,五根线不知道定义,网上没找到资料,拆开看看吧
————
最后确定,黄色和白色是电源,黄色接+12V直流、白色线接地是伸出,电流0.49A。反接则收缩
红蓝黑三根线比较细,应该是霍尔输出(测速吗?)
1,

2,

3,

4,

5,

6,

7,

8,

9,

网友A:
白色哪种叫什么脂?忘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白色哪种叫什么脂?忘记了

是否叫润滑脂?

网友B:
改个成人玩具吧

网友:
润滑脂是没错,但具体叫什么润滑脂?

网友C:
85cm的长度,会顶串的吧。
哪个女的受得了?
简直是古代的酷刑骑木驴。

网友:
这个有点不太懂

网友:
土豪金配色

网友:
白凡士林润滑油

网友:
顶力大小,能顶起十几二十公斤不?

网友:
这个电机力度应该挺大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白色哪种叫什么脂?忘记了

俺们叫轴承脂

网友:
谢谢分享,第一次见

网友:
挨着轴承的像是磁铁,应该是可以测速的。

网友:
白色的应该是硅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改个成人玩具吧

嘿,你在开车嘛?

网友:
好像是利用不同螺距螺纹,实现3节联动伸缩。整流子旁是磁环,电刷旁霍尔感应位置信号。

网友:
霍尔是测速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85cm的长度,会顶串的吧。
哪个女的受得了?
简直是古代的酷刑骑木驴。

长度自行控制啊

网友:
霍尔应该是感应电机圈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