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个96年南京金川MF47万用表,用料一般!

楼主(2025-01-07):
隔壁论坛29包邮来的,两个大红袍电阻,一个绕线电阻,外磁表头,用料一般,看中的是这表外观还是不错的,这么多年有这样的外观相当不易,电池仓非常干净,使用率应该不是很高,转盘接触磨损非常小,问题是直流电压测量都低个1.1伏左右,全表只有两个可调电阻都试调了一下,指针根本没有变化,难道是退磁了吗?

网友:
上世纪收藏品

网友:
先校准最小电流档位

网友:
寄过来的要看看游丝有没有搭上支架

网友:
读数有点不直观哈哈

网友A:
你这个机械表是近代仿造的,看看那些色环电阻,以前的老表,好多都是锰铜丝绕制电阻,一个色环电阻都没有的。

网友:
哪个年代属好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机械表是近代仿造的,看看那些色环电阻,以前的老表,好多都是锰铜丝绕制电阻,一个色环电阻都没有的 ...

山寨的啊!

网友B:
不是山寨,是后期的版本,貌似九几年吧,那时候有色环了

网友:
是真品,我有一个一样的,不知道放哪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山寨,是后期的版本,貌似九几年吧,那时候有色环了

表盘左下脚有写9641393字样,能不能说这表是96年生产的啊!

网友:
这种机械万用表真的是消耗情怀产品了

网友:
光有数字表也不行,剔的读数都准,测漏电就不行了,有块机械表配合就完美了。

网友:
调节可调电阻指针没有变化,会不会是可调电阻的动端失效了。

网友C:
剪掉表头那个电解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剪掉表头那个电解试试

有时间试试看!

网友:
管它呢,起码拨盘比现在印刷的耐用多了

网友:
mf47,南京的比较经典,假货太多

网友:
这也有收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剪掉表头那个电解试试

这个方法根本行不通,直接短路电容,表针就回零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