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芯泽通的移动硬盘盒

楼主(2025-01-07):
芯泽通的移动硬盘盒

办公室给配了国产电脑,
说储存文件到移动硬盘,
所以配了这个,
慢得很,
这芯片如何?

大移动硬盘

假模假样的3.0口

芯片是JMS567

写文件,就这个速度,和便宜优盘差不多。

但是我这个特斯拉U盘,无论插哪个口都是写60,读150以上。
这个盘应该是三星的底子。
二手货里面价廉物美的。

网友:
这速度不是很快啊。应该是USB3.0的吧

网友:
还不如USB2.0

网友:
这是线没插好还是国产电脑的锅?

网友:
速度慢和国产电脑也有关吧,驱动支持不够

网友:
插USB3.0看速度咋样,这么慢没道理的...

二○二五年一月七日

网友:
这个速度不正常,这个芯片USB3.0的,现在都达不到2.0的速度,要么盒子有问题,要么盘有问题,或者是电脑有问题。

网友:
JMS567是USB3.0的主控芯片啊,按理说不应该这么慢,文件夹里有很多小文件才会这么慢的吧,另外USB-B的线是3.0的规格吗?

网友:
驱动问题“?

网友:
和USB2.0速度并不多

网友:
机械硬盘的极限是读写100左右,数据线的问题吧

网友:
中间接一个3.0的hub试一试,我有一个和这个个差不多的盒子,直插就2.0速度,转接一下就正常

楼主:
这个硬盘盒,速度倒是挺快的,

这写入速度,能达到100兆。

网友:
USB3.0接口不应该这么慢

网友:
可能是国产电脑接口驱动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