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拆解] 四线制汽车刹车开关,工作原理

楼主(2025-01-07):
四线制汽车刹车开关,工作原理

网友:
楼主是把自己的小车拆了吗?

网友A:
怎么简单,有没有防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简单,有没有防水

刹车开关安装在驾驶位,刹车踏板上面。无水雾环境。

楼主:
当你的爱车出现换挡锁止(如P挡卡死),制动灯常亮或不亮、巡航故障等等,都可能和此东东有关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当你的爱车出现换挡锁止(如P挡卡死),制动灯常亮或不亮、巡航故障等等,都可能和此东东有关联 ...

自动挡解不了P档,或者挂上档仪表挂不上,还有可能是挂挡机构微动开关的问题

网友:
新能源车不上高压不上电,也有可能是这个刹车开关的问题。

网友:
原来刹车开关长这个样子,谢谢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