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拍摄] USB行车记录仪,镜头模糊了,怎么拆解?

楼主(2025-01-07):
这个USB行车记录仪用了五六年了,不含屏,不发热,寿命不错,一直正常使用,最近发现画面模糊了,拆下来看看,好像镜头进水汽了,准备拆解修复。

不知怎么拆解,想省点事来咨询下各位,不然可能走弯路。后面修复时再来上拆解过程。

另开一贴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91024-1-1.html

网友A:
这不是有螺丝么?

二○二五年一月七日

网友:
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不是有螺丝么?

就开个盖能修好镜头呀

网友:
应该是镜头胶变性导致的起雾,如果是玻璃的,可以脱胶重新上uv胶,树脂镜片的话还是直接报废吧

网友B:
镜头应该是用螺丝拧到板子上的,要清洗或者更换都要拆开

网友:
等结果出来后跟着淘些维修经验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就开个盖能修好镜头呀

你问的是怎么拆解,他说的没错

网友:
用修大灯灯罩的那个熏一下试试

网友:
看是不是成像镜片,不是的话敲掉就行,要是成像镜片就拆开,然后多买几个不同焦距的M12镜头换上去看看角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问的是怎么拆解,他说的没错

+1,是这个理...

二○二五年一月七日

网友:
镜头那一坨是水还是氧化的胶

网友:
来一个锤子的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镜头应该是用螺丝拧到板子上的,要清洗或者更换都要拆开

关键就在此。。。。

网友:
现在用的是2015年第一台车上买的光明星的  除了电池怀孕 懒得修 别的很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关键就在此。。。。

背面四颗螺丝拧掉,用撬棍撬一下应该就可以拆开了

网友:
要么是螺丝,要么就是卡扣,没有其它安装方式,先把螺丝拆了再说。

网友:
看结构感觉只能拆那4个螺丝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镜头应该是用螺丝拧到板子上的,要清洗或者更换都要拆开

这种镜头能调角度,玻璃镜片与cmos一体,用排线与主板连接。拆开外壳取下镜头部分,看能不能分离cmos与镜片

网友:
车内用,直接拆开不用镜防尘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