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拆解优越者s245b usb4硬盘盒 自己感觉还不错

楼主(2025-01-07):
偶然间发现的这个型号,觉得还不错,主要是便宜,但没有发现介绍或者拆机,那就自己买了先拆为敬。

网友:
硬盘盒做工看着不错。

网友:
散热挺好看

网友:
这个散热挺好的,尤其是对高速盘。

网友:
有点像40G的雷电接口的硬盘盒。

网友:
这牌子要比奥某科强,当年和绿联同期出来的,后者可能运营方面更厉害,慢慢被拉大差距,现在已经做大做强了。

网友:
还有个散热风扇?

网友:
优越者这个牌子也做起来了

网友:
关键是价钱!成本到位了,各种手段都可以用上!

网友:
主控速度如何

网友:
还内置了散热风扇,不错,多少钱买的啊?

网友A:
做工扎实,多少钱入手?

网友:
对于大容量高速盘来说相当合适,主动散热,效果好

网友:
擦,数控铣出来的盒子。这个适合高速盘长时间工作

网友:
做工不错,多少钱买的,估计得三位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工扎实,多少钱入手?

300出头,JD 主要是有个24期免息

楼主:
最后一个图就是 我在mac mini下面试的 应该是跑满了 硬盘是大华c900plus。win下面没有usb4的接口,所以没试

网友:
这厚度,牺牲了便携性了。其实固态通过导热垫和外壳充分接触就可以很好的散热了,外置的加风扇个人感觉多此一举

网友:
看不懂这散热设计...风扇在一个小小的近乎全封闭的空间里吹(侧边开了几条缝?),背面散热孔的一多半被导热垫挡住...

网友:
USB4接口不能在Win11系统上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