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净水器滤芯拆解pp棉、活性炭、ro反渗透膜

楼主(2025-01-07):
不明白,怎样设置首张图片?大神科普一下
来看没有净水器烧自来水后的水垢

洗完水垢的样子

先来看第一组pp棉,这个还不算脏,最好是常换,这个也不贵

这是第二组pp棉,也不贵,第二组干净好多了

这个是颗粒活性炭,也是两组,就一起发了,看不出来脏不脏

分割一下,这里是重头戏,ro反渗透膜,也是净水器的核心,核心技术,得此膜者可得天下。

有好多层,不记得是六还是七层

这是切开膜里面的样子,有点脏,里面的颗粒像是活性炭的灰

水路,就是从这里进入膜里面

膜已经脏了,但是不是很严重,反冲一下估计也能把它冲出来

如果你觉得帖子对你有用,花花草草丢一波,点赞和收藏都是支持,有什么想法评论区留言,感谢观看,再见。

网友A:
说的是啥  都没图片   最近换了家里用了一年多的RO净水器  除了最后一级活性炭没换,其他全换了,包括RO也换了汇通      前3级都很干净  除了第一级  5微米那个比较黄之外,本地水质 过滤前58-68   过滤后能到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的是啥  都没图片   最近换了家里用了一年多的RO净水器  除了最后一级活性炭没换,其他全换了,包括RO也 ...

系统出问题,更新不出来

网友:
来看了个寂寞

楼主:
来了来了,估计是图片太多,出错了,更新了

网友B:
水垢咋洗那么干净的?

话说一直觉得净水器的水喝了有股味,你们有感觉没?

二○二五年一月七日

网友:
不错,这个级数这么多,过滤效果应该非常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水垢咋洗那么干净的?

钢丝球

二○二五年一月七日

网友C:
心疼被老婆丢掉的那套净水器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心疼被老婆丢掉的那套净水器。。。

我那套350元,通用滤芯,好用

网友:
电水壶水锈多了爆炸响声烧水

网友D:
没有压缩碳,2层PP没必要,后面后置T33,好奇怪的组合。如果是2组PP,那么第二组应该是RO膜前,过滤颗粒碳的小颗粒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有压缩碳,2层PP没必要,后面后置T33,好奇怪的组合。如果是2组PP,那么第二组应该是RO膜前,过滤颗粒碳 ...

我也觉得怪,但是一个机器里面的没错,应该有烧结活性炭呀

网友E:
RO那个滤芯,水流方向好像是从一端进,过滤水从中间孔出来的,楼主好像说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RO那个滤芯,水流方向好像是从一端进,过滤水从中间孔出来的,楼主好像说反了 ...

啊,是这样的吗?好像真的是哦,多谢指正

网友:
最近家装,在纠结买超滤还是RO反渗透,客厅值装了一路自来水,没装排水..似乎只剩下超滤茶吧机这一个选项了....忘了做排水管,头疼...

网友:
后置活性炭的炭灰反向流入膜了,这东西是不可以反洗的,你这个膜已经有疑似背压的痕迹了

网友F:
“水路,就是从这里进入膜里面”,错了,纯净水从这个孔流入中心管,再从一头流出去。别问我咋知道的,俺们公司就做RO膜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“水路,就是从这里进入膜里面”,错了,纯净水从这个孔流入中心管,再从一头流出去。别问我咋知道的,俺们 ...

是的是的,你是对的,我看了一下,你说的没错,是我错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压缩碳,2层PP没必要,后面后置T33,好奇怪的组合。如果是2组PP,那么第二组应该是RO膜前,过滤颗粒碳 ...

我换过家里的美的净水器滤芯,也是很奇怪的四级设计,PP--前置活性炭--RO--后置活性炭,怕前置活性炭容易堵住RO,先冲洗了一会我再接入RO的,但是经过反渗透的水再经过后置活性炭就变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