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新年了给默默无闻的工具伙伴们安个家做个工具柜

楼主(2025-01-07):
木板材料是从楼下垃圾站捡回给人丢弃的柜子重新用手工锯裁剪的,本来是按照图纸施工的,由于测量尺寸失误最后做出来的成品少了一层,交流调压器内高尺寸太矮也装不下了,工具柜完工后从此工具们有了新家,工作台的台面也整齐很多了,最关键的是最上层的两台电源可实现180度角度自由调增,大大方便测量观测

先简单画好放置位置图纸,根据尺寸锯好对应的木板,然后F30钉子侍候(良明18V充电电钉枪)

最后做好的成品图

最上层的电源可以左边无角度移动

右边无角度移动

背面开孔,最上层的是电子负载散热,由于木板尺寸限制柜子深度,第二层的菊水35-20电源只能整体开孔才能装下

后面的电源线套上缠绕管,留足够长度给最上层的电源左右移动

接线端子打上线耳,统一接到菊水35-20的电源线端子

钉箱子过程省略,整体完工,大大的方便、大大的整洁、大大的好用,感谢坛友浏览。。。。

网友A:
你这容积率太低,起码搞个20-30层啊,啥开发商啊,

网友B:
真正是:工具是用来收藏、抚摸的。

网友C:
为啥不用螺丝拧,枪钉容易松的...

二○二五年一月七日

网友:
起码得一梯两户吧

网友D:
不错不错,起码看起来整洁规范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为啥不用螺丝拧,枪钉容易松的...

射钉牢得很,砸都砸不动。

网友F:
应该再做宽点,把上面的两台设备也能放进去才好,柜底应该安上万向轮,木板还要封边,否则受潮后会膨胀变形。

网友:
旁边还有地方,再站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啥不用螺丝拧,枪钉容易松的...

不计外观 钉子这打法倒也可以将就一段时间了

如果螺丝为主  附加几枚钉子的话估计会更扎实一点

这种板材是不适合F30来结合的

网友:
工具真多,烙铁应该放在第4层或第5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容积率太低,起码搞个20-30层啊,啥开发商啊,

农村楼梯楼给房东交租的出租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真正是:工具是用来收藏、抚摸的。

既要抚摸又要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为啥不用螺丝拧,枪钉容易松的...

生态板用F30稳

楼主:
给老兄猜中了房东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错不错,起码看起来整洁规范

强迫症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射钉牢得很,砸都砸不动。

对的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应该再做宽点,把上面的两台设备也能放进去才好,柜底应该安上万向轮,木板还要封边,否则受潮后会膨胀变形 ...

不做宽的原因是捡回来的木板就只有这么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