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络机顶盒电源指示灯不亮维修

楼主(2025-01-07):
用户的一台杂牌网络机顶盒一直正常使用,突然一天在收看的过程中电源灯熄灭,不能开机了。开壳检查并未发现电源部份有问题,因为网络指示灯插上网线一直能点亮。测量电源电压也正常,两USB口电压正常,怀疑是CPU出现虚焊,用热风枪吹CPU无果,后无意中对着存储器加热数秒,发现电源指示灯微亮,继续加热正常点亮,遥控能开机,遥控关机后马上又开机,后补焊存储器引脚,一切正常。
图片后期补发。

网友:
有虚焊的地方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很少发生!

网友(2025-03-01):
只有魔改版的机顶盒才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,原厂的盒子一般都比较可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