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实战解锁Lenovo X200t 电池BQ8030+两个BQ29330笔记本电池解锁换芯

楼主(2025-01-07):
购买主题 已有 24 人购买 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50 家元 才能浏览

网友:
来观摩学习下

网友A:
学习,但是和我的电芯bin  不一样~~~ 楼主帮提供一下你的 bin 我刷机试试看

网友:
两块电池,1块保险没烧过的,复位成功了,另一块保险烧过,已短接并拆除了那2个保险的驱动的FET,更新bin文件后,未能成功。

网友:
来看看,会不会爆炸

网友:
看来你是真的学会了,祝贺祝贺
我是在两个论坛上(同名)发亲自的解锁经验。ThinkPad 三洋BQ8030的解锁只针对ThinkPad的BQ8030,我发到那里;非ThinkPad的惠普宏碁解锁什么BQ20Zxx的在这里对大家帮助才是最大,对ThinkPad电池的帮助反倒不怎么大,发到那里也没人看
还有一点:FD其实是Fully Discharged(完全放电),一般电量<5%的时候就会显示,不是PF锁标。锁标在下载通用SMBus电池信息里面没有的。
X200T这款电池相当于两个电池组,太坑,对新手学习的困难也是两倍
但是如果ThinkPad电池在电芯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激活BQ8030后还没有电压那99%的概率是PF锁板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学习,但是和我的电芯bin  不一样~~~ 楼主帮提供一下你的 bin 我刷机试试看

如果EEPROM bin差的很远,不要乱刷。乱刷会硬砖主控的!
我和LZ的bin文件都是专门针对12++ BQ8030带两个BQ29330的专用定制款的
再就是你这个截图我看起来不像是ThinkPad普遍用的三洋固件。你先确认一下主控是不是这个。只有三洋红袍的可能是这个主控!
一般ThinkPad的三洋固件都是0x500这里开始是循环数、充电容量、锁标什么的;0x600是0x500这里的东西重复一遍(最好也要改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EEPROM bin差的很远,不要乱刷。乱刷会硬砖主控的!
我和LZ的bin文件都是专门针对12++ BQ8030带两个B ...

没有想到大神也在这里,我也是借你的余光骗骗币了。。

网友C(2025-03-10):
楼主,方便提供一下BQ8030的PDF文件吗?

网友:
看高手门过招!

网友:
请教是如果分析出bin文件被锁数据位的?

网友B(2025-04-13)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方便提供一下BQ8030的PDF文件吗?

BQ8030是三洋的芯片,没有公开文件。现在用的所有开源的方法都是靠牛人破解出来的(短路BQ8030针脚强制进入刷机模式,然后读取固件反编译出来的)
最傻瓜化的解锁还是用BE2Works,在这个坛上有个破解版可以下载,在保险丝完好的条件下一键清除锁标(但是对于这种22++电池实际是双电池组的奇葩是不好用的)
这种用开源软件实现的话方法就稍微笨一点了,对新手上手门槛要高一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Q8030是三洋的芯片,没有公开文件。现在用的所有开源的方法都是靠牛人破解出来的(短路BQ8030针脚强制进 ...

哥们,破解 版下载在那个贴有啊

网友(2025-06-08):
大侠请问下,你说的”没有电压输出的话,有可能会用BE2Works4.52读不出信息。这时要用电池的正极电压直接引到输出端一下。以激活BQ8030芯片工作“,这里电池的正极电压指的是串联后12v的电芯正极吗?输出端指的是整个电池接口7针里面的两个长针正?是长时间连接着还是连个两三秒就行?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