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APPA 101 手持万用表的校准

楼主(2025-01-07):
最近没事,入了2台APPA 101手持表。该表使用NJU9210芯片,4000字,带模拟条。功能还不错。通过解读芯片的数据手册和电路实测,发现校准方法如下:

1. 电容档 --- VR1,外接参考电容,调整VR1,让测量值尽量接近标称值
2. 直流电压 --- VR3,VR4,连接直流电压源,输入3.8V,调整VR3,让测量值尽量接近输入值。如果不能达成上面的要求,VR3,VR4需要联合调整。
3. 交流电压 --- VR2,外接参考交流电源源,调整VR2,让测量值尽量接近标称值

网友:
原来如此简单的。

网友:
看着有点复杂

网友:
没有图有点复杂。

网友A:
关键电阻档怎么校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键电阻档怎么校准?

这种电位器校准的手持表几乎没有能调整电阻档的

网友:
楼主的写的第二点是有问题的。虽然没有这个表但仍然可以确定第二点写的不对

网友:
感谢分享经验,记号,正好手里有个101的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