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柴油炉远不如卡式炉,各种密封件,一年不用都不行了,到处漏气老化开裂。

楼主(2025-01-07):
柴油炉远不如卡式炉,各种密封件,一年不用都不行了,到处漏气老化开裂。

网友A:
必须打气的那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必须打气的那种?

这汽化炉肯定要打气

网友:
油对橡胶腐蚀的

网友:
胶老化很正常啊。

网友:
不如卡式炉方便安全

网友:
不知来个视频?

网友:
柴油腐蚀胶垫,可以试试燃气炉

网友:
小时候用煤油炉

网友B:
柴油如果城市里平时也不好储存,还是用气炉吧

网友:
以前打边炉都是用煤油炉

网友:
柴油不能随便买,更不能随便运输,卡式炉方便多了,没有柴油那种油烟,户外露营旅游,好多地方都能用

网友:
胶类件就是参差不齐,有的千年不坏,有的只能坚挺几时。

网友:
卡式炉当然方便

网友:
橡胶不合格吧

网友:
以前都是用煤油炉

网友:
费密封件,另一个问题燃料难买,自己得有卡车加三通阀。卡式炉燃气好买。楼主有1个电子显微镜主题,原来也是光学镜头,不是电子束成像,显微镜没看到样子拆解,不太符合拆机板块。

网友:
汽柴油对一般橡胶有一定的腐蚀,需要用耐腐蚀橡胶才行

网友:
煤油炉子直接过度卡式炉子,汽柴油对橡胶不友好,本是一家子何处染尘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柴油如果城市里平时也不好储存,还是用气炉吧

呵呵,储运危化五天起步有治安案底。      最搞死的是计算违法数量时可能连炉具一并称重计算公斤,五升柴油连桶核裁治安十五天问题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