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一个关于床和显示器的装修实用布局

楼主(2025-01-07):
家里东西实在太多了,就把床腿加高了,床垫平面。高度基本上和腰齐平了,上床要踩小板凳。经过一年实际测试使用,发现也没啥问题。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

显示器装在床头顶上,这是一个很实用的东西。看电视剧神器。但是提醒一下日常生活,不管是站立坐立还是躺平,不要让同一种姿势保持太久,这样有益健康。

提醒一下,没技术实力的不要轻易模仿,显示器固定到架子上,架子上墙固定都要可靠,不然真掉下来打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但是真的不如手机

我高强度玩电脑游戏,十年视力不下降。智能手机普及后,用电脑时间明显减少,智能手机普及五年后,我视力直线下降,不是乱说的,有体检报告。现在医生已经建议我配眼镜了

网友A:
但是真的不如手机

网友:
焊个铁架子床,上面放东西下面睡人还能坐,要是嫌不够宽被子容易掉,就可以再加个两条腿的延伸可以加宽铺位,如果不担心被子掉下床,也可以不加,

或者楼上睡人,下面摆桌子,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大学宿舍那种睡上面,下面是书桌

睡下层显示器还可以挂起来想挂哪挂哪,上面放东西记得买个便宜的涤纶的床单垫在上层的板下面,免得掉灰掉碎屑什么的

一定要那种厚点的,角铁焊的框架,圆管做的柱子那种,如果是整体方管的而且是对穿螺丝固定就是垃圾货很轻很软

网友B:
  对自己施工质量自信可以这样搞,还可以加防坠链,大屏看着确实舒服,颈椎0损伤,就是容易睡着,不过睡着就睡着,别忘脱衣服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自己施工质量自信可以这样搞,还可以加防坠链,大屏看着确实舒服,颈椎0损伤,就是容易睡着,不过睡着 ...

我用的铁壁虎膨胀,红砖墙,80mm  m6外六角自攻螺丝

网友C:
显示器加上角度可调才好用, 最好加上距离可调节.

网友:
美中不足啊!要是能升降就完美了

网友:
上面说高低床的那位是真的懂享受生活,之前在学校时,就是两根电线把笔记本吊到上铺的床架上,然后躺床上刷视频甚至玩游戏。
后来回了家里,试过把电视竖起来吊到晾衣架上,然后侧躺着看电视,也试过夏天把电视平着捆到晾衣架上,然后下面铺上凉席睡地上看。
至于手机伤眼,那是真的伤,特别是没有DC调光的OLED屏,我感觉我的眼快速近视就跟前两年买的那台K40脱不干系,最早的时候只有PWM调光,当亮度低的时候,完全是肉眼可见的闪,而手机的屏幕逻辑也是让人觉得很无语,环境光越暗他竟然也是越暗,越亮反倒他越亮,不开自动高度吧他耗电高,开了吧特别是晚上用的时候,稍不注意他就最低亮度闪你
有一段时间实在受不了了,干脆直接把一台老平板找了出来,装了个某音极速和一个IPTV软件,然后又买了个床头支架来当替代用,但那老平板的续航和散热是硬伤,用了一段后还是换回了手机。

网友:
这睡觉要带安全帽,真不如玩手机

网友:
悲哀,应该全扔了,美女才是战略布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示器加上角度可调才好用, 最好加上距离可调节.

这个建议好,想怎么调就怎么调。

网友:
长期病卧在床的人,使用电脑 很方便。

网友:
这样躺着看电视还真不如手机。

网友:
扩展一下思路,加上遥控可调高度和角度,就完美了

网友:
这样躺在床上看岛国妹妹,效果最好。

网友:
角度不可调,差评!睡觉需要戴安全帽,差评!屏幕侧个身就看不到了,差评!

网友:
床底充分利用,好主意。
不过床得加栏杆,不然要带头盔睡觉,因为有大学生在缺栏杆的高床上跌下伤命的案例。

网友:
懒人多发明啊。。。
头戴显示器看样子还有待提升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搞个投影投到房顶,更安全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