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拆解鑫钜伦USB3.0硬盘盒,外加暴力拆解随机的12V2A电源

楼主(2025-01-07):
XINJULUN W315VS,二手捡来的,带着12T硬盘能基本达到速度200-150

楼主:
先看下硬盘待机电流功耗 我的12T东芝服务器硬盘启动的电流为1.5A左右 待机0.25A, 使用则在0.4A左右

电源为后换的明纬GST60A12 P1J 本来要拆电源,但发现效果不好,因为的散热片基本电源把档了,而且还是焊的.

楼主:
然后则是港奇电子STA30-120200-AC电源适配器,超声波塑料焊接,只能使用抹布加铁锤砸开,说实话,就硬盘那不到1A的功耗,是没问题的,但怕就怕启动的时候给你来一下...

网友:
整个好电源很有必要

网友:
电源一定要好

网友:
asm主控的,这工不错,我用的是黄鱼上买的西数和希捷的拆机的盒子。

网友:
担心二手盘氦气渗漏衰减。硬盘盒电源尽量配12v3a以上余量大点的。

网友:
12伏2A的电源看着做工还可以,功率不虚标最好了。

网友:
电源质量影响硬盘寿命,所以大家都配什么电源用?

网友:
2安输出挺不错了

网友:
速度挺快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