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一台雷能12V33A电源(SUPLET LAF400-220S12W-A)

楼主(2025-01-07):
静态空载功率6W,做工还行,实战垃圾中的战斗机

楼主:
这款电源也算国产中的佼佼者了,缺少调试,难登大雅之堂,这就是土炮功放做的再牛逼,即使复刻原型机也不过如此。

网友:
看着样子还行

网友:
看做工还不错

网友:
看做工用料还不错啊,怎么实战就不行了呢?

网友:
看起来用料很扎实啊

网友:
好大的电源哈!我有个5V的,40A.

网友:
是个扎实货,估计全新也不便宜!

网友:
我多年前用过1个电源模块; 那公司名字叫  新雷能

网友:
看着不错,铜带变压器,堆料性能都上不了?

网友:
看起来要比一般的好点,,,谢谢分享

网友:
看到韩国三莹的电解,就知道做工不会太差了,舍得用料的

网友:
看着肉挺多的,都是摆设?

网友:
做工很好了,就是静态功耗有点大。

楼主:
静态功耗太大,明纬27.5A才0.3;效率也低了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