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存] 大家最久的U盘数据保存了多久没出错?

楼主(2025-01-07):
想用U盘做备份,但是担心存储不太可靠。Flash靠cmos电极上的电荷来保存数据,理论上,如果不刷新的话,迟早有一天电极上的静电会消失,到那时候数据也就一并消失了。
大家的U盘,最久的数据保存了多久?有保存了10年的数据还能正常读出而且经过验证无误的吗?

网友:
用u盘储存数据疯了

网友:
我有个二十多年前的朗科优盘,容量很小,当时存了些密码,导出的数字证书这些,目前正常读写,只是优盘外壳已经自然老化降解了,那时候的优盘是slc芯片的而且制程很老旧的,速度慢的一塌糊涂

网友:
我有一个近二十年前的kingmax闪存盘,里面文件打开数据也都对。但是你愿意赌上数据丢失的风险,存里头吗?

网友:
只有个15年左右的,中间至少有六七年没用过,数据还是好的。目前使用也没问题。

网友A:
长期保存数据用机械盘,短期存储或不同设备之间倒数据适合用闪存盘

网友:
电子产品   保存数据    都有寿命

网友:
十几年前的U盘,现在还能正常读写。

网友:
只试过20nm-25nmMLC芯片的5年数据文件没出错.

网友:
U盘只做拷贝转移数据使用,不会长期存放重要数据的

网友:
15年前的1G U盘,数据正常

网友:
我劝你放弃这种想法,别人的案例没有意义,使用的U盘不同,存放的环境不同(气温、湿度),都对结果有影响。

网友:
我有个闪迪512M的U盘,20年了,依然在用。
不是闪存技术不可靠,关键是你用的那个是否可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长期保存数据用机械盘,短期存储或不同设备之间倒数据适合用闪存盘

机械盘也坏啊,我一个1T的机械盘就坏了,大概四五年没用,很多数据读不出来。好烦。
目前看,还是光盘可靠,但是刻光盘太慢了,而且我担心光驱会停产。现在哪个电脑还装光驱?厂家没利润,迟早会停掉生产线。
也许只有网盘采安全,没办法只有给狗度交会员费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机械盘也坏啊,我一个1T的机械盘就坏了,大概四五年没用,很多数据读不出来。好烦。
目前看,还是光盘可 ...

存数据还得是企业级的机械硬盘,买2块全新的做raid1磁盘阵列,才是最好的选择。

网友:
slc放六七年都没问题

网友:
mlc也能放四五年

网友:
移动硬盘比U盘更可靠吧。

网友:
手上有2个金狗顿的2GU盘数据放了10年了还好好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