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XTAR DRAGON VP4L Plus 充电器拆解

楼主(2025-01-07):
家里的电池多又杂,刚需了。盘下,不怪谁,赖这个时代吧。等这个L加长版的就是为了能充带保护板的21700电池。估计就是VP4的电池位拉长几毫米外壳个人理解。下单,两天,来了。

外观,包装。

适配器的参数

接下来就撬开7个脚垫拧下7颗螺钉,就这么打开了。

背板

背板上的芯片(中间)

角落的

取下弹簧,电池滑片。翻开看前面的显示板也有4颗螺钉拧着。
也明白了,这样滑接触测电池内阻是不靠谱的,必须有独立,可靠的压接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拧下4颗螺钉,卸下显示板,全家福就来了

外壳给个特写

接着就是背板的原件了

然后惊奇的发现,主要的芯片打磨了。

中间那块方型芯片没任何型号

边角上这颗14脚的芯片同样没有任何型号
目光转向显示板吧

翻个面,显示板的中间方型芯片依然没有任何型号。

没外壳两电路板叠起来,用塑料盖隔开

上电试试,自检。

自检过后

原路返回装起来。

感谢围观!

网友:
看起来不错

用不到

网友A:
啥价入手 有车否?

网友:
看着不便宜啊

网友B:
方形很多脚的是单片机,坏了就没救了,估计只有厂家才有程序,要么买相同型号的好的拆机芯片换才行

网友:
这做工说得过去,动触点用了弹簧+金属导轨,可靠性、导电率应该比只依赖于弹簧导电的高得多。

网友:
看起来高端啊  多少钱

网友C:
家中备一个这种充电器还是很方便的,手里的各种充电电池都可以充,镍氢,铁锂,三元理都可以充

网友:
还带个大包价格肯定不和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啥价入手 有车否?

没车,猴急3XX某宝上直接下手了

网友:
长得很先进的样子,用料有待加强!估计不便宜,用不起让人津津乐道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家中备一个这种充电器还是很方便的,手里的各种充电电池都可以充,镍氢,铁锂,三元理都可以充 ...

正是如此才是刚需,这个充电器,有个很棒的设计就是:可以随手关闭显示屏,只留4盏指示灯当一个普通充电器使用。这正是绝大部分时间的正确打开方式。长期上电摆在方便的位置只需换更换充满电的电池就好。没人闲着没事每天测这,量那的。当然我个人认为拨杆,或扭切开关更好。因为断电后又来电了显示屏又亮起来了。恼火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方形很多脚的是单片机,坏了就没救了,估计只有厂家才有程序,要么买相同型号的好的拆机芯片换才行 ...

它坏的几率小点儿,坏了几乎没救了

网友:
这是外贸版本的吗?

网友:
这电感,真夸张。

网友:
充电器,电源,导线配件,软包,电路板用料很好,全套价格可不便宜。

网友:
这个不错,,当初也想买个类似的,,谢谢分享

网友:
锂电镍氢都可以混用,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