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分享一个老外的手持万用表评测网站

楼主(2025-01-07):
逛论坛搜表的时候无意发现的,

Index of reviewed multimeters table

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,有很多流行的表;

楼主:
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表里面圆柱形的,金封的那个,是基准还是精密运放啊?

头一回看到这种带独立式基准源的手持表。。。

网友A:
那个应该是rms转换器

网友:
得看具体型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应该是rms转换器

ad636那种金封吗?那也太老了吧;;

这个表老外拆的是brymen高配的869s,应该是2018年出品的。

网友B:
金封的真有效值,我记得金封的频响指标高。不过,玩这么多年发现,万用表的交流频响,其实意义不大。或者说,用处不大。你能看到的也就是一部分人说是可以测量开关电源,其实吧,开关电源驱动信号还是变压器次级都是AC+DC信号,只测量AC信号,其实并不太对,当然,你要是只是定性判断,倒也无所谓。总之,真不如示波器靠谱,现在带示波器的表越来学普及了,交流档的高频响用武之地荡然无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金封的真有效值,我记得金封的频响指标高。不过,玩这么多年发现,万用表的交流频响,其实意义不大。或者说 ...

是的,一般人也就测个电网AC 50hz或者工频逆变器的低频交流,不会拿这个去测开关电源那种几十k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ad636那种金封吗?那也太老了吧;;

这个表老外拆的是brymen高配的869s,应该是2018年出品的。 ...

有什么老不老,好用就行。又没停产。不看性能够不够,看年头老不老,这想法无语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金封的真有效值,我记得金封的频响指标高。不过,玩这么多年发现,万用表的交流频响,其实意义不大。或者说 ...

这只是功能区分的问题,无论是ac还是ac+dc电路上只是耦合方式不同,有的表带选择,有的表不带,不带的往往就直接测ac,要ac+dc算一下就行。只是要注意不是直接加。测量需求各种各样,万用表不是无所不能,搞明白用好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什么老不老,好用就行。又没停产。不看性能够不够,看年头老不老,这想法无语了 ...

感谢分享。

查了下ad63x系列金封好像是一直在产的,这种应用需求一直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金封的真有效值,我记得金封的频响指标高。不过,玩这么多年发现,万用表的交流频响,其实意义不大。或者说 ...

确实,万用表还是测量普通信号精确值更擅长,复杂信号还是示波器擅长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