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动] 请教一下人力平板车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25-01-07):
屌丝没车,今天去建材市场买水泥沙子,六百多斤,原计划是用图中灰色平板车拉回家,六公里路当散步好玩,本人有徒步二十多公里的经验。

没想到装车后从市场拉到路边把我一个两百斤彪形大汉累坏了,才五百米路。。。难道是我的车子轮子有问题?空载空转轮子是灵活的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六公里???用这车人力拉,你挺逗的,不知怎么回复你了

没啥好笑的,吃饱饭也才二十年的事情。二三十年前二八大杆自行车运两百斤货也是经常有的事情。   我是没赶上发展的红利,我家里还有个败家老头没办法,让你见笑了

楼主:
后来打了个货拉拉微型面包车给送回家,二十五元。我倒是挺满意,司机一路上抱怨货拉拉抽成11个点不说,还要固定每个月交几百块钱

网友:
轮子太小,滚动阻力太大

网友A:
六公里???用这车人力拉,你挺逗的,不知怎么回复你了

网友:
不是160斤呀,你也太自信

网友:
你这是费力不讨好,一般是付款前要求送货上门的,只需事先拍照留下记号,防止调包。

网友:
拉得动和拉远路是两个概念。路上不可能是瓷砖地面,更不可能是纯水平的,这么小的尼龙轮,再加上这种摇晃的把手……

网友:
费力应该是因为是实心轮胎的缘故,如果是有内胎的或者真空胎的橡胶轮胎估计会省力许多

网友:
有徒步经验,但是应该没有多少体力活经验。

网友:
小板车装好,绑两轮电动车后面拖拽,不知道行不行

网友:
轮子小,重心不对,体力差,

网友:
轮子直径太小,路面不够光滑平整,所以阻力很大,再加上坡度。
曾经自制推车轮子,10毫米钢板气割直径700圆盘,焊上轴承套,轴承内径55,做成的小推车,一次推最起码150公斤钢段,除了起步那一瞬间较为费力,水泥底平路比较轻松。上坡另说。

网友:
吃饱饭是才二十年的事情,可是不是一直从事过体力劳动的话,还是怼不动。
而且室外路面不是厂房刷漆地坪。
老哥大意了

网友:
换上越野轮就好走了

网友:
这货室内地面光整可以用,但轮子小,不是充气轮胎,上道路平地都费劲,何况路面坑坑洼洼,要老命的

网友:
工地上的运砖电动车见过没,那玩意好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六公里???用这车人力拉,你挺逗的,不知怎么回复你了

确实!但凡有点生活常识也不至于,就算力大过人能持续拉得动,下个坡试试,不翻车算我输!

网友:
才6公里,一般商家都会给你送货上门的,再说你这轮子小了,重压阻力大,而且轮子里面是不是没有轴承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