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电视如何实现盒子关闭电视也关闭

楼主(2025-01-07):
之前一直使用的是35寸的显示器接个电视盒子看电视,有个好处是HDMI无信号时显示器也就自动休眠了。
现在搞了台海信电视机,HDMI无信号时,一直是这种蓝屏的屏保状态,还得手动关闭,设置里也没有能设置的。。。

网友A:
盒子的usb口输出接个5V继电器, 控制电视机的220V电源输入.
就可以实现盒子开就开电视机, 盒子关就关电视机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盒子的usb口输出接个5V继电器, 控制电视机的220V电源输入.
就可以实现盒子开就开电视机, 盒子关就关电视 ...

高!!!!
实在是高!!

网友:
都十多二十年不看过电视了。

网友:
电视的声音不怎么好,我现在是使用电视的USB接口5V电源控制继电器,再控制220V的有源音箱电源,使用有源音箱听电视声音。

网友:
我是用一个WiFi智能盒子(空盒子,里面的WiFi模块用到控制灯上面去了)改装用电视的USB接口电源控制有源音箱电源的。

网友B:
如果能进电视机的工厂模式,可以看看里面有木有相关的选项。

网友C:
买个遥控电源插座给电视和机顶盒供电,用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配对插座开关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买个遥控电源插座给电视和机顶盒供电,用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配对插座开关机。 ...

目前就是这样用的,电视盒子的遥控器自带一组学习键的(现在的电视盒子遥控器好像都有这功能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能进电视机的工厂模式,可以看看里面有木有相关的选项。

百度了一下,没看到如何进工厂模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盒子的usb口输出接个5V继电器, 控制电视机的220V电源输入.
就可以实现盒子开就开电视机, 盒子关就关电视 ...

要是电视不能来电自动开机,就玩不了。

网友:
智能插座,设置场景,联动即可

网友:
以前在论坛看到过有那种遥控器,就是按一个按键能发射好几个遥控码的,比如输入4位数频道号的,方便老人一键直达要看的节目号,用那种遥控器,设置好一个关机键,发射盒子和电视的关机遥控代码。
会搞单片机编程的,实现起来应该不难,不管是蓝牙和红外,都能弄。
不会编程,但胆大心细,有拆机和维修经验的,电视机开机按钮,引出两根线,通过光电耦合器隔离,做个接口,然后盒子这边,试一下是不是关机,USB口就没电了,若是那么就取这个信号,增加相应触发电路接到电视的刚刚引出的光电隔离口上。
没研究过HDMI,不知道HDMI接口有没有电压输出,若联机状态,盒子开机和关机,相应HDMI管脚有电压变化,那么也可以引出这管来触发电视的开关机。

网友:
用盒子的遥控器可以控制电视关机

网友:
开关插座一个。更高的要求就加遥控模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盒子的usb口输出接个5V继电器, 控制电视机的220V电源输入.
就可以实现盒子开就开电视机, 盒子关就关电视 ...

哈,我就这么干过,不过我是反过来,电视机开机输出5V启动继电器,继电器再给盒子供电,电视关机盒子就关机。  反正用盒子的遥控器上的TV按键,也很方便,这样的话继电器接点断开盒子的工作电流比较安全(盒子功率很小电流也很小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哈,我就这么干过,不过我是反过来,电视机开机输出5V启动继电器,继电器再给盒子供电,电视关机盒子就关 ...

你的电视是通电就能自动开机的吧?
我这个通电不开机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的电视是通电就能自动开机的吧?
我这个通电不开机。

电视通电不自动开机,是待机状态,可以用遥控器开机。  我测过我的电视待机功耗极低,所以我电视是不断交流的。 但是机顶盒待机功耗挺大(广电的),所以才弄了个电视关机自动断机顶盒的电源

网友:
参照各路大神的方法搞一个

网友:
我直接关闭电视,盒子从来没有关闭过,等下次开电视,直接出现上次关闭前看的央视卫视的频道,对老年人来说很好用。